l螺丝断电机固定座里边了。

楼主(2014-07-08):
l螺丝断电机固定座里边了。700E DFC,怎么办呢,谁有取出的办法么

网友:
塑料的螺丝还有点办法,这个暂时我没辙

网友A:
看准打个孔,再锯一条坑,加温等膨胀後用一字批拆。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发过帖,让有机床的老师傅去弄,很快就能弄出来

网友:
某宝上有螺丝取出器!!!!!

网友:
螺丝取出器 或用电钻安装小冲击转头反转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买个新的算了吧,700这么粗你都拧得断真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准打个孔,再锯一条坑,加温等膨胀後用一字批拆。

这样取出来,电机座不是也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取出来,电机座不是也废了?

就多了1个孔和1条坑,外观丑一点,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在螺丝上钻个小孔,然后用个三角形的硬金属打进去,拧出来。只是孔不太好钻,钻好了就成功了一大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准打个孔,再锯一条坑,加温等膨胀後用一字批拆。

正解!不过“加温”用词比较温柔,用“火攻”比较恰当,也就是用喷火打火机烧烤此角局部,等螺丝孔内螺丝胶碳化冒烟时用口宽合适的一字螺丝刀就能轻松拆除。另外你不必为合金铝加温退火之事担心,合金铝有冷却24小时后自淬火性能,也就是说会自动回复到先前的硬度和强度的。下次打胶时千万不要打的太多哈。

网友:
确实巨麻烦,我是用小号电钻(估计直径0.2mm)按照螺纹打半圈孔(半圈足以打完孔后螺丝就松动了,铝合金的很软很好钻孔的),直接扩孔后取出,取出后用大1号的螺丝攻丝后照用。

网友B:
打孔,加热,反牙丝锥,就这么简单~

网友:
打孔,加热,找反牙丝锥,然后直接攻出来.不过打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打偏,上次就是这样救了一个450的十字盘~~球头断在里面了.用手钻打了个1.8的孔,然后直接2的反牙丝锥攻出来的

网友:
上硝酸吧   别的没办法  这么小的螺丝  加上螺丝胶 加热也拧不动

网友:
去找激光点焊的店铺!慢慢点出一点点出来,就可以用铁钳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