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轴下降晃的厉害,求解!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四轴在下降的时候晃的厉害呢?不管是之前的F450  还是后面铝管做的H4轴。都会下降的时候晃的厉害,有次还晃翻掉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下降问题啊,现在弄的我都不敢飞高,下降是个头疼的问题。。。。各位求解啊

网友A:
下降速度放慢就可以了,多轴都这样,垂直下降是最不稳定的。可以试着之字型下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放慢就可以了,多轴都这样,垂直下降是最不稳定的。可以试着之字型下降会好些。

如何之字形下降,还有降油门有什么诀窍不?我油门稍微动一点 四轴就掉得厉害后就晃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之字形下降,还有降油门有什么诀窍不?我油门稍微动一点 四轴就掉得厉害后就晃起来了

油门曲线可以设置一下。看自己的喜好,下降油门不要低于10%,低于这个电机有可能会停转,注意这一点,下降尽量慢就对了。看到飞机非常不稳定的情况马上推油门到中点左右让飞机自稳,稳定住后再继续下降。

网友B:
平铺的下降都会晃,对称双桨不会

网友:
什么飞控?没调好。调好了不会晃这么厉害的

网友:
下降过程回下油,着陆不行就不要勉强,重新拉起一点再来。其实可以参考直机,直机要求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铺的下降都会晃,对称双桨不会

为啥双桨不会,好奇中

网友B:
对称双桨风速高,力量集中。
我的X8速降基本是25%油门,有时打到10%油门了,平稳***,一回油门立马定住,速降一绝。

网友:
再加四个电机,下降就不晃了

网友C:
一边下降一边前进或者后退什么的就不会那么晃了
垂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1m/s的速度就稳定些
上升容易、下降难、比如全速爬升1分钟
下降可能要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边下降一边前进或者后退什么的就不会那么晃了
垂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1m/s的速度就稳定些
上升容易、下降 ...

学习了。

网友:
螺旋航线下降,一点事没有

网友:
...................顶你。
很好狠好。

网友:
升级成H8就不晃了……呵呵

网友:
机架强度如何,软了就会晃

网友:
我的都是离地自己下降完全不会晃动。智能平稳下降的。

网友:
X8 Y6下降稳定

网友:
有次油门过小空中停车差点翻掉,赶忙加油门推起来了,吓了一腚屎!

网友:
机架或飞控问题

网友D:
300米以上高度速降经验

RTL里设成1米一秒的降落速度

然后先打rtl

自动返航之后,飞到头顶上之后开始下降了,打到定点环绕模式

关油门到百分之五位置

等到下降到50米左右

开RTL模式

这样降落又快又安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米以上高度速降经验

RTL里设成1米一秒的降落速度

兄台的意思就是让飞控自动进行环绕模式 然后手动调小油门 这样就可以走一个圆形的下降航线了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称双桨风速高,力量集中。
我的X8速降基本是25%油门,有时打到10%油门了,平稳***,一回油门立马定住, ...

请问老高 2212  880kv  1045桨 能否组成H8形式。效率是不是会太差。如果使用3S5200电池 续航有多久?和X4模式同样下是不是会降低续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的意思就是让飞控自动进行环绕模式 然后手动调小油门 这样就可以走一个圆形的下降航线了吧!高!

我经常飞到300米以上去

这种方法最安全,根本看不见飞机,只是看图传的姿态就行了哈哈

前题是GPS和罗盘要可靠

不然就完了

网友:
naza lite 可以***俯冲下降!与地面成45度角的航线!但是垂直下降就不稳,感度调大调小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高 2212  880kv  1045桨 能否组成H8形式。效率是不是会太差。如果使用3S5200电池 续航有多久?和X4 ...

电池不行,用3s放电倍数需要大一点的

网友:
平铺多轴都是这样,解决方法一般是,下降速度慢点,或者Z字形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高 2212  880kv  1045桨 能否组成H8形式。效率是不是会太差。如果使用3S5200电池 续航有多久?和X4 ...

任何得到都会付出代价,又想飞的稳和好又想飞的时间长是不可能的,效率最高的是4轴,所有的都没有四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得到都会付出代价,又想飞的稳和好又想飞的时间长是不可能的,效率最高的是4轴,所有的都没有四轴省 ...

恩啊  就像智能手机一样  又想要功耗 又想要性能是不实际  总有一方面要做出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飞到300米以上去

这种方法最安全,根本看不见飞机,只是看图传的姿态就行了哈哈

目前还不敢超视距飞行,能飞到50米高度 简单挂狗航拍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飞控算法的问题,大姜的飞控飞起来稳,降时晃的厉害,玉兔的飞控飞的时候不太稳,速降的时候超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称双桨风速高,力量集中。
我的X8速降基本是25%油门,有时打到10%油门了,平稳***,一回油门立马定住, ...

高大大。一直想自己做个小型x8,挂云台,naza m v2好像不支持这样,求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大大。一直想自己做个小型x8,挂云台,naza m v2好像不支持这样,求推荐一款。谢谢

运台自稳,或用wkm

网友:
学习了,这个帖子有技术含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边下降一边前进或者后退什么的就不会那么晃了
垂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1m/s的速度就稳定些
上升容易、下降 ...

我一般看osd指示的高度,只要是在降,慢点不要紧。。。。。有次油门过低,飞控认为我关机,差点翻掉!急忙推油门才稳住,吓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看osd指示的高度,只要是在降,慢点不要紧。。。。。有次油门过低,飞控认为我关机,差点翻掉!急 ...

你设置智能模式就可以了
只要是在空中油门到底都不会停机

网友:
比较暴力的方法是自稳模式空翻,翻几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