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977能缓启动?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4-07-08):
因之前买的977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尾电机寿命非常短,平均6天。所以决定再买一架换着飞,没曾想买回来后发现电机可以缓慢启动,而且飞行时转速明显比老的那架低。附上炸机视频及小改图片:

十字盘小改,卸力时是这样的。

十字盘小改,卸力时是这样的。

原厂716尾电机,换个48毫米尾浆,锁尾一根杆。

原厂716尾电机,换个48毫米尾浆,锁尾一根杆。

加长舵机臂,换主轴固定环。

加长舵机臂,换主轴固定环。

网友:
高手。。这么小地方也能玩。。。

网友:
感觉不像是缓起,就是正常加速的感觉或是油门曲线开始设置的比较平顺的感觉。。。。

网友:
小机机不耐操

网友:
高手。。这么小地方也能玩。。。+1

网友:
这可能是977设置原因,推油门会有一个停顿感觉,一两秒之后可以全速,有点像好赢设置了超柔和启动模式。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电调重新设置过参数?

网友A:
高手,请问你的D10是如何设置的?我的D10飞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问你的D10是如何设置的?我的D10飞有点乱。

升降和副翼舵量设置百分之三十。

网友:
感觉主轴定位环改得不是很合理,改活动环后负螺距炸鸡把向下的能量转移到三个舵机臂上了,有可能造成相对贵的舵机损坏。

网友:
眼花缭乱!高手!!

网友:
这也能叫缓启动。。。。
和bl程序比就是渣渣。。。。
油门往上升时还是会卡。。。。
blheli程序的缓启动可以做到转速0~满油门时间7秒,而且超级流畅。。。

网友:
跟原来的版本确实“缓”了很多,但是跟楼上所说的换启动有很大差距。
但是嘛,我个人从来不在乎什么缓启动,推油门飞就是了。

网友:
尾桨跟我用的差不多,原厂电机搭配这个长度的尾桨完全可以,原厂尾桨确实太小,需要悠着点。
还有十字盘根我的处理一样,妥妥的!

网友:
高手啊,室内飞行

网友:
难道977不能调油门曲线吗? 飞航线的时候一般都是油门能小就小, 觉得低转速还能省点电.

网友:
这个不是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