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试用体验!

楼主(2014-07-08):
收到银燕发来的1806电机几天了,今天才发帖来分享我拿到电机到装机试用的感受。首先是收到电机的第一感觉,就是电机做工比较精细,绕线均匀,动平衡校准,电机的外形设计也是采用轻量化设计,外转子为多轴而设计的正反桨夹,精致包装里还附带内六角工具方便拆卸电机等等细节,处处体现出银燕做事的态度。下边看图说话,先是电机的外观,我和AX1806做了个对比 用杠杆压秤法大致测试拉力和电流,和官方提供的数据基本吻合,我用的是3S5200的电池,配合6030桨,半油门时候170克,3.13A,在测试最大油门时候,杠杆出现共振,所以数据不准确。 下边是5030桨,半油门150克,2.9A,后边是全油门的数据。 装机图,装机后感觉很精致,文字就省略看图 迫不及待的在房子里试飞了下,录了段视频在后边。 傍晚外场试飞,再发几张图片。 。总体感觉此1806电机在小多轴上表现很不错,从正反桨的桨夹设计,轻量化 2280的KV值,在推力和相应速度都很适合。最后附上首飞的视频,(电机声音很悦耳)。

网友:
非常棒的测试,点赞是必须的!

网友:
3S 配6寸桨

那2S 可以配7寸桨哦

网友:
老兄你用的是多少A的电调啊,看大小好像20A以上的,重不重

网友A:
  求楼主配置 尽量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配置 尽量详细一些

轴距230,1806KV2280电机,5030桨,20A,兔一裸板,3s1300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距230,1806KV2280电机,5030桨,20A,兔一裸板,3s1300电池。

10A 电调就欧克了?  本人新手,最近想入个240  但是在电调和电池之间有很大的困惑, 想请教一下LZ  电池的最大电流怎么计算? 配电池方面求指导,求建议! 潜水有一段时间了
另求LZ推荐一个新手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 电调就欧克了?  本人新手,最近想入个240  但是在电调和电池之间有很大的困惑, 想请教一下LZ  电池 ...

建议10A电调 动力电池3S1300的20c就可以 电池的容量乘以C数除以1000就的最大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10A电调 动力电池3S1300的20c就可以 电池的容量乘以C数除以1000就的最大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