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淘宝上有两种价格的V272,有区别吗?

楼主(2014-07-08):
正序浏览
一种大概118左右,另一种大概148左右,都是配大控的。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另外那个Q版的小控能不能用呢?谢谢!

网友A:
而且遥控器只要两节5号电池就可以玩,很方便

网友A:
都在用,最近迷上小机,方便,哪里都可以玩。
你说的这两种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的差别,最好贴个图来看看。
伟力的大控不好用,手感很差。那种游戏手柄一样的遥控器用起来感觉小了点,但是控制精度感觉比大控要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