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不是软件问题哦

楼主(2014-07-08):
我的DT7遥控器辅助摇杆失灵了,看到论坛上大疆的说法是在遥控器软件校准一下就可以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视频吧。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一个指头摁住螺丝的位置,另一个指头来拨摇杆才会有反应。大疆啊大疆,这又怎么办呢?

网友:
返厂吧。。。联系大疆

网友A:
请你拆开后盖,检查一下遥杆和电位器的接触以及电位器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拆开后盖,检查一下遥杆和电位器的接触以及电位器是否有损坏。

打开了,电位器似乎已经磨坏了。才用了半年,这这这质量

网友B:
换个电位器就行了,电子市场很多的10块钱能买一大把,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位器就行了,电子市场很多的10块钱能买一大把,随便换

你好,在丽江可买不到这个东西,淘宝上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哦。还请大疆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在丽江可买不到这个东西,淘宝上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哦。还请大疆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看图片视乎摇杆也有一定的磨损。您可以寄回来返厂更换电位器和摇杆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位器很脆弱的 塑料的东西你也知道的

网友C:
检查一下遥杆和电位器的接触以及电位器是否有损坏。,坏的话。再返厂。。大疆已经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遥杆和电位器的接触以及电位器是否有损坏。,坏的话。再返厂。。大疆已经解答了。

已返厂

楼主:
换个电位器大疆售后说要72块钱,没想到是这么这么值钱的一个电位器。

网友(2014-09-21):
引用 楼主:
换个电位器大疆售后说要72块钱,没想到是这么这么值钱的一个电位器。

这个可调电位器在电子市场5毛钱一个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大疆这样***的

网友:
最好还是把它改到前面板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找个数值一样的电位器自己换啊,正好把电位器放到遥控器面板上去,原来那个小拇指头操作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