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要不要装脚架

楼主(2014-07-08):
如题只想上天飞飞航线,没有云台,是装脚架稳点还是不装脚架稳点,求指教,F450的架子常规配置

网友A:
别装,没脚f450没那么易翻机

网友B:
别装。新手装脚架在降落时易翻废桨还白白增加了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装。新手装脚架在降落时易翻废桨还白白增加了重量。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装,没脚f450没那么易翻机

好的谢谢

网友C:
脚架和稳不稳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和稳不稳有关系吗?

应该有吧,装了脚架,重心靠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吧,装了脚架,重心靠下了

你是打算装多重的脚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打算装多重的脚架啊

200G左右吧,顺便问下,F450用1047桨OK吗?电机是2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G左右吧,顺便问下,F450用1047桨OK吗?电机是2212

很OK.....

网友:
没有云台就别装、因为撞了重心高、不稳定

网友:
,F450的架子常规配置

网友:
不装脚架好,装了脚架后脚架会和机架一起震动,而且降落的时候很容易炸鸡

网友:
在哪里飞,可不可以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D:
用珍珠棉做脚

网友E:
顺路问一下,如果F450 2212 kv1000 可以上8045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路问一下,如果F450 2212 kv1000 可以上8045桨不?

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珍珠棉做脚

不错啊,但是,这样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但是,这样稳么?

降落时减速到可控速度,注意平衡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