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ark2死活不出图像,要疯了~~!!!!!

楼主(2014-07-08):
我用一个PAL制式的摄像头,直接连接图传,有图像信号。经过IOSD后,监视屏上就只有IOSD的信息,没有图像,求解。

连接方式及清单:DJI的5.8原装AVL58图传(3S单独供电)、IOSD MSRK2(3S单独供电)、普通PAL制式摄像头。

IOSD连接了A2的PMU,然后为摄像头供电,摄像头视频输出连接IOSD两路中的AV1,目测工作都正常,结果监视器上只有IOSD的信息,没有图像信号。

求帮助啊~~!!!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您的摄像头是否5v供电,有没有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您的摄像头是否5v供电,有没有接错线。

摄像头是5-15V供电都可以的,正负极我分别接的IOSD出来那四根的红色和土色,摄像头视频接的是AV1的那根橙色,看了很多遍,没错的啊。

网友:
如果接线没错,可以测试其他视频源来验证是否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先简单化一下  把你的摄像头供电 直接插入显示屏avin  看能不能出图像

网友:
如果啥都没错,更新OSD固件!

网友:
呵呵,你那摄像头不行,没用的,不兼容。。换我用的这种摄像头吧,又清楚又好用。绝对没那现象

网友:
我的IOSD mini一接就有了。不是它的事。是电脑或系统的事。换一下。

网友:
检测摄像头电源线通电与否

网友:
相机或摄像头开了没啊

网友:
我曾遇到过开始是WKM正常,换A2后画面没有OSD参数了,后来升级OSD最新固件好了。

网友:
不会有什么低级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