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飞机咋用一个遥控器呢

楼主(2014-07-08):
新手刚入门,飘飘机终于基本能起降飞行了,很好玩。
我想后续逐步添置些新飞机,但遥控部分该咋弄呢,就是我只是用现在这个遥控器,天地飞06,想控制以后添置的新飞机?是不是以后只买接收器,和遥控器对码?
请前辈指点。
多谢!!!

网友A:
我就是一摇控器配多架J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一摇控器配多架JJ的

我就是请教是咋弄的?
是不是买的时候只要天地飞的遥控接收器,然后和遥控器对码设置?

网友:
是的,买多几个接收即可

网友:
用新接收時,在控裡創建一個模型,然後再設置參數,在玩每一架飛機前記得要切換一下所飛的模型啊!

网友:
五楼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请教是咋弄的?
是不是买的时候只要天地飞的遥控接收器,然后和遥控器对码设置?

就是这样子的。至少我用同一型号的接收机是成功的。

网友:
几架飞机,几个接收机,和遥控一个牌子的最好了。遥控里面设置模型,与接收机相匹配,就好了

网友B:
最好先好好考虑下哦。。   天6的遥控   如果入魔一发不可收拾的话 过不了几个月你就想淘汰掉。。到时候几个接收也浪费几百块了

网友:
建议lz换个好一些的控,毕竟遥控器不会摔,好的遥控器能用好几年,而且二手的时候也不会太超值的。推荐futaba 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请教是咋弄的?
是不是买的时候只要天地飞的遥控接收器,然后和遥控器对码设置?

哈哈,连这个“天地飞”都不告诉你-----绝了。

网友:
比如华科尔D10遥控器,能控30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好好考虑下哦。。   天6的遥控   如果入魔一发不可收拾的话 过不了几个月你就想淘汰掉。。到时候几个 ...

老玩家的中肯意见,建议考虑!天六毕竟性能上低一些。

网友:
只买接收机就行了,天地飞的控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我的控曾经试过3个接收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
是的,买多几个接收,一个接收一个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