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上面,无法调整尾舵的最大行程,不知道是怎么一 ...
求助:k8上面,无法调整尾舵的最大行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4-07-08):
请教各位,使用k8在调整
遥控器
的中心位置和最大行程的时候碰到问题。具体的是调节中心点都没有问题,但是调整尾舵的左右最大行程的是有就不行了。设置遥控器上的选项,k8的尾舵设定值是不动的,,其它的都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尾舵机里面调左右行程啊

网友:
调整中心0左右分别100%后遥控器就别动了。尾舵行程在k8软件调尾巴那里调。绝不是在控里面调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软件刚开始里面调整发射器的的时候尾舵的最大行程不是要到+100 -100的吗,是这里调控的end point没有反应的。

网友B: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