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平衡充电,每次都有一块电池充电明显慢于其他电池组,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2014-07-08):
用的bc168,之前都没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开始的,不管是3S电池还是6S电池,总有一组电压慢于其他,这种情况正常吗?对电池会否产生影响?前天飞电直,就有明显掉电的情况,和这个有关吗?

充电照

充电照

网友:
电芯不可能完全一致,正常的吧

网友:
没明白怎么回事?有谁解释一下?

网友:
即便是一起买到手的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的电池,其性能上也会有差异。像你这种情况,最好用测电池内阻的表(X宝有售)实测一下,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相差不大,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总有一组那就是充电器有问题,我之前的也这样,换了一个,你可以用电压表测试一下,充好的每一个块电板是多少伏,如果和充电模式下显示的一样就没问题,如果不一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够平衡

网友:
可能是连接电阻变大原因。

楼主:
最有趣的就是用完电池之后充电都这样,而且不是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的电池……

网友:
很正常。电池用一段时间会是这样的。再说,充电器的电压显示也不会绝对精确。

网友:
我上次收了个跟你一样的问题,拆开一看是一个大电阻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