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 动力问题

楼主(2014-07-08):
第一次做F3P  5MM的EPP,预计重量在180左右,拉力为260G的 电机 够用么?(拉力为实测)双天2812,官方数据是 GWS8043桨 335G,实际 用推称法,测得260G, 差距好大啊。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推称法又不准的

网友:
用双天2812足够了

网友B:
5mmepp有时候重量会不好控制,超过180g也是有可能的,建议用ax的2205,拉力绝对够用,价格还便宜一些,2204用在180g以上的飞机上也就是吊吊机,想爽飞还是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epp有时候重量会不好控制,超过180g也是有可能的,建议用ax的2205,拉力绝对够用,价格还便宜一些,2204 ...

哎~已经买了动力了,准备减重 尽量做到16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称法又不准的

不知道实际拉力是大于推称的 ,还是小于?

网友:
动力够了!

网友C:
5MM的EPP,翼展81mm的,一般用ax的2205 KV1350电机,10A电调,8寸或者10寸的慢速桨,2s 800mah电池,银燕8克舵机,起飞重量200至220克。双天2812电机拉不动,5MM的EPP重量不可能控制在180左右。5MM的EPP做的F3P机,速度快,有些动作不好做。我的前几年还飞过,至今一直挂在墙上。建议还是用3mmEPP做的F3P机,如果翼展850mm用T1805 KV2000电机、10A电调、副翼8克、尾舵5克舵机、电池双天2s 550mah,起飞重量160至180克很好飞;如果翼展810mm,用双天2812电机(19克)、双天2215 KV1620电机(16.5克) 6A电调、副翼8克、尾舵5克舵机减重、电池双天2s 400mah,GWS8043桨或者皓业8043 桨,0.8mm碳杆加强,起飞重量控制在140至150克就很好飞的。不建议做过轻的F3P机,虽然我喜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M的EPP,翼展81mm的,一般用ax的2205 KV1350电机,10A电调,8寸或者10寸的慢速桨,2s 800mah电池,银燕8 ...

用了各种办法 减重,目前重量在165G左右。马上装好了,明天去试试,希望好飞,不行就换2822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M的EPP,翼展81mm的,一般用ax的2205 KV1350电机,10A电调,8寸或者10寸的慢速桨,2s 800mah电池,银燕8 ...

另外个问题,GWS浆,配的浆垫没一个能合上双天电机的,另外 GWS桨那么贵,测得拉力居然和2元的没区别,平衡也也不怎么样,难道买了假GWS?以前用过9060的,那效率和声音还有平衡,真是舒服啊。飞的时候只会听到切风声还有电机空转的那种声音,太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个问题,GWS浆,配的浆垫没一个能合上双天电机的,另外 GWS桨那么贵,测得拉力居然和2元的没区别,平 ...

GWS8043桨不需要配桨垫,正好配双天电机,4元至5元1支,重量4克,不知道你买的什么样的。很好用,不足之处,冬季太脆了。我平时飞有时用皓业8043桨或者8060电动慢速桨,孔径3mm,重量6克,2元1支,手里光这几种桨就有几十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GWS8043桨不需要配桨垫,正好配双天电机,4元至5元1支,重量4克,不知道你买的什么样的。很好用,不足之 ...

我买的4.5一只,外形颜色一样,5G,而且没一个垫片可以垫的进去双天电机,啃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