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测试电机功能怎么用的?

楼主(2014-07-08):
换了4个新电机,想确认一下有没有接错线

用这个功能,好像不起作用,电机不转

哪位知道怎么用的请赐教

网友A:
这个之前的版本不管用的
我记得是更新到3.2以后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的版本不管用的
我记得是更新到3.2以后才有

昏,命令测试里也没有这个命令了~

不然让我拆机架确认吧

网友B:
解锁确认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确认不行?

一解锁,电机就转了

方向是对的,怕顺序不对

拆机确认了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解锁,电机就转了

方向是对的,怕顺序不对

要确认1.2.3.4.5.6 电机顺序,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能拆机看线插的对不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确认1.2.3.4.5.6 电机顺序,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能拆机看线插的对不对,麻烦!

以前有一个命令可以测试的

现在不但没有命令了,集中到控制台的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一个命令可以测试的

现在不但没有命令了,集中到控制台的也用不了

是啊,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