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BMPCC和H3-3D 调参软件

楼主(2014-07-08):
请问各位,Z15-BMPCC调参和H3-3D调参软件是一样的吗?

今天装软件的时候,看到版本也都一样

网友A:
您好,软件是一样的,连接上设备可以自动识别云台型号。

网友:
只要没下错,就没有问题!dji很多调参软件是统一的。

网友:
去官网看了下,链接和文件名称完全不同!
另外下好的文件CRC值也不同,所以楼主你下错了。

网友B:
此外,发现2个程序,安装时会因为路径相同,造成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外,发现2个程序,安装时会因为路径相同,造成覆盖!

看来你有至少2个DJ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外,发现2个程序,安装时会因为路径相同,造成覆盖!

额,技术支持说好像是一样的额……

不过还是很感谢哈,热心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软件是一样的,连接上设备可以自动识别云台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