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轴陀螺仪

楼主(2014-07-08):
新手请教,这4个三轴陀螺仪那个好用点。

网友:
黄金战士不错

网友:
黄金战士

网友:
黃金戰士

网友:
黄金战士?

网友:
我在用黄金战士,优点就是可以侧装!!

网友:
刚刚进了  黄牛屎

网友:
黄金战士不错。  侧装很方便 。做工不错。  线材都标注有印字。  接线很方便 不用看说明

楼主:
侧装无所谓,主要是调试设置。那个好用点,哪个更稳定 。

网友:
这个大同小异啦,还是支持正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