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 使用体验

楼主(2014-07-08):
小的新入魔,新人贴“Pixhawk四轴650一次成功留空30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234&extra=page%3D1 )发出后得到大家的肯定与鼓励,并给出好的建议,受宠若惊,在此一并谢过。

不少人对那个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感兴趣,询问怎么回事,在此开贴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APM/Pixhawk共有12种飞行模式,其中常用的有5、6种,而一般遥控器最多有个3段开关,只能预设3种模式来选择。而使用连续变量电位器虽然理论上可以选择6种模式,但因手指无法精确把握分寸,无实操可能,尤其是在操控飞机那种瞬息万变的时刻。因此,这种模式选择神器应运而生。
我选的这款神器是在X宝上42元买的。安装很简单,以我的天6这种屌丝级遥控为例:
1,卸下遥控后背的4个螺丝
2,从遥控器的底部开始将后盖版撬开。
3,在遥控正面版上,找块空白处,用于放置选择神器
4,对应地钻好安装螺丝孔以及通线孔,安装好选择神器,并把其接线从通线空引入遥控器内部。
5,见图,图右部第6通道的电位器(以天6为例,其它遥控有所不同),就是我们要改造的目标。
6,把该处的3根线用电烙铁焊开,其中,中间那根是信号线(红色),另两根是正负极。
5,APM模式选择神器上也有3根线,按照正、负、信号对应接好,取代原来的电位器,电路部分的改造即告完成。
7,加电测试:选择神器应该起始在稳定模式,相应的LED点亮。按其它模式的按钮,应该迅速切换。
8,联机测试:将遥控接收机的第6通道输出接到APM/Pixhawk的第5通道输入上,再将APM/Pixhawk与电脑联机,打开Mission Planner, 检查选择神器的6模式切换是否被Mission Planner正确识别。
9,测试成功后,装回后盖板,大功告成!
注意:
1、正负极的识别,得用万用表量电压,一般为5V。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红正黑负白信号,至少天6就没守这个规矩,害得本侠第一次接错线。
2、APM/Pixhawk默认用第5通道信号作模式选择,但天6的第5通道是开关通道。本侠亲自验证,即便在第5通道加上从低到高的各种变量,接收机也仅识别高低两个值。因此,不得不用遥控的第6通道作为模式选择,这就必须在接收机端把第6通道的输出接到APM/Pixhawk的第5通道输入上。
3、遥控的第5通道也没浪费。我们知道APM/Pixhawk使用第7通道作为自动调参开关,所以,把接收机的第5通道的输出接到APM/Pixhawk的第7通道输入上,即可实现自动调参。

至此,也算把天6这种屌丝遥控物尽其用了。

网友:
你这么弄,误触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不错,但在急切情况切回定高或稳定模式,较易误触

网友:
我觉得有点基础的人估计错不了

网友:
拨开关不用眼看,这个得看才按的准,秒间炸机

网友A:
我当年是拆了天六二代的一个二段和一个三段开关直接改的    更美观

网友:
非常不错,.............我也想改

楼主:
有人担心会误按,其实不必。对6个模式的按钮位置熟悉一下,不出5分钟,你就会发现,不用低头看,凭手的触感就很容易找到相应的按钮。玩熟之后,会成为本能动作。以我目前菜鸟的程度,尚未出过误按问题。

网友:
能给个TB链接吗

楼主:
为免广告嫌疑,私信给你。

网友:
楼主请私信链接,多谢

网友:
D10无压力,不过这个确实好东西

网友:
私信个链接

网友(2014-08-16):
求个TB链接,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控可以直接设置6个模式 哈哈

网友:
楼主私信一下/

楼主:
私信不成功

网友:
已经买了,是佛山那个吧,我的也是天6A,没有表怎么分正负线?

网友:
很不错,非常支持!唯一的缺憾是天6的微调是模拟的,不是数字步进的

网友B:
楼主 私信一个淘宝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私信一个淘宝链接吧

你只接收好友私信。很简单,上淘宝,搜“APM飞控模式切换神器”即可,42元

网友(2014-11-07):
FS9成功移植

网友C:
手持天七在观望,貌似电压是个问题

网友(2014-12-29):
麻烦发个链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天七在观望,貌似电压是个问题

天七千万别用这个。K2,K3混控就可实现六种模式。

网友D(2015-05-21):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是拆了天六二代的一个二段和一个三段开关直接改的    更美观

你好 在吗  可以加你q聊天吗?     我问一下天六二代怎么改APM飞控模式切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在吗  可以加你q聊天吗?     我问一下天六二代怎么改APM飞控模式切换器

我当时用Arduino 改装   写了一点小代码  天六没有旋钮的通道  改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我连高频头都改了   强烈建议你还是换控吧  天6 II 不适合多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Arduino 改装   写了一点小代码  天六没有旋钮的通道  改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我连高频头都改了  ...

问题是  东西我已经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Arduino 改装   写了一点小代码  天六没有旋钮的通道  改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我连高频头都改了  ...

你就教教我怎么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就教教我怎么改吧

额   你买了 些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额   你买了 些什么东西

就是飞控模式切换器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飞控模式切换器阿

额  那你 要问楼主了    以我感觉 天6 二代可能用他这个不太好改

网友:
楼主在吗?   我天地飞6二 怎么改?

网友E(2015-06-30):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是拆了天六二代的一个二段和一个三段开关直接改的    更美观

你用天六2代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用天六2代改的?

嗯  改的外置发射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  改的外置发射器

你如何改的,能教一教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如何改的,能教一教我吗?

我用的是非凡433增程发射器

大致思路是  天六2代 发射模块引脚 找出PPM 线
接出来 到非凡433增程   天6 2代  为6通道
老非凡433是8通道  有个 ppm 输入  然后自动可以融合  7  8 通道的PWM  同意发射
可以把模式选择神器之类的东西接到 7  或者 8 通道    当时我是自己diy 的硬件

看明白的话 估计你也懂了 怎么改     看不明白的话还是不建议改了    反正我改了之后用了几个月  就决定换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非凡433增程发射器

大致思路是  天六2代 发射模块引脚 找出PPM 线

大概花了多少钱?

网友:
太神了...求TB連結

网友:
一个带混控的遥控器不贵吧?为啥要花42元在这种东西上呢?

网友:
一套非凡433增程   一块 arduino mini
tb查查

网友F(2015-08-05):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是拆了天六二代的一个二段和一个三段开关直接改的    更美观

你好,你的天六二怎样改的?现在玩APM也想改控

网友C:
天六只有最老的天6A那款可以该,其他型号都不行,大家不要白费劲了。不过,那个神器在我的福斯i6上改装成功,我觉得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天六二怎样改的?现在玩APM也想改控

建议别搞  不值得   还不如换控

我当时改   接了外置发射器  还加了一个单片机  还要写程序  0.0

网友(2018-12-12):
乐迪T8FB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