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甲醇机曲轴箱如何润滑?

楼主(2014-07-08):
小弟刚开始玩油机,请问四冲程甲醇机的曲轴要特意润滑吗?需不需要从后盖倒点汽车的机油进曲轴箱里润滑?谢啦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问一下阁下现在手头有四冲吗?如没有请先入手再来问,必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问一下阁下现在手头有四冲吗?如没有请先入手再来问,必答!

难道这个问题2了?我手头还没有,刚买还没到呢,到了自己先研究研究吧

网友B:
你烧的油本身就有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烧的油本身就有润滑油

这个我知道,但是燃油不是只会进入活塞之上吗?曲轴箱在活塞下面,按理来说燃油应该是进不去的呀,汽车的发动机就是这样。我还是不明白,求教

网友C:
曲轴箱的油是靠活塞环的间隙渗入进去的,活塞环只有一道气环,原理和两冲程发动机一样,燃料和机油一起参与燃烧;同时有部分燃料和润滑油的混合物通过活塞环的间隙流入机闸进行曲轴箱润滑;而汽车发动机的活塞环上有三道环,2道气环1道油环,油环的作用是刮出汽缸壁上多余的机油,防止多余机油窜入气缸燃烧,导致机油损耗。

网友:
8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轴箱的油是靠活塞环的间隙渗入进去的,活塞环只有一道气环,原理和两冲程发动机一样,燃料和机油一起参与 ...

原来如此,是活塞环渗下来的,好吧~谢谢啦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C:
曲轴箱的油是靠活塞环的间隙渗入进去的,活塞环只有一道气环,原理和两冲程发动机一样,燃料和机油一起参与 ...

汽车所谓的烧机油,就是这样了。。。

网友(2016-06-22):
学习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4冲对曲轴箱的润滑不如2冲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