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飞APM四轴(X4)混合模式

楼主(2014-07-08):
      这几天总想使用X4机的混控模式。MP升级到1352,固件刷3.2rc2,结果是无法正常飞。经过多次调试也没有好转,因此考虑四轴3.2rc2固件代码可能有问题(是测试版)。网上确有朋友飞六轴混控模式,所以寻找飞四轴混控模式的朋友。有的话请回复,谢谢!

网友A:
我飞过啊..没问题..不过我是pix

网友:
不过我刷的是APM的固件,,没有刷pix的专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啊..没问题..不过我是pix

pix比apm高一个档次,固件代码应该有所不同。

楼主:
那就很是奇怪,难道是我的APM飞控有问题吗?又为什么飞315版就很好,不明白了。

网友A:
话说你为啥不用地面站直接升级固件

楼主:
地面站1353里飞行模式有混控模式,但固件最高就是315,好像不支持混控模式。我是下载了3.2rc2(据说支持混控)刷的,结果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为啥不用地面站直接升级固件

你的固件版本是什么?能把地面站的飞行模式贴图看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固件版本是什么?能把地面站的飞行模式贴图看看嘛?

3.2 RC1 截图都一样的..pix比apm早一些可以用混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 RC1 截图都一样的..pix比apm早一些可以用混合模式

我只看到的是3.2rc2,是今年7月发布的,rc1是几月发布的?

网友:
我用,感觉很正常,貌似比3.1.2浆糊版混合模式好点?但没有详细测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244&extra=   的41#楼有视频

网友:
刷九哥的X4新手专版(3.2),混控挺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看到的是3.2rc2,是今年7月发布的,rc1是几月发布的?

忘记了,直接地面站更新固件比较好

楼主:
太好了,按你的方法刷新后,不改原有参数就能在客厅里较稳飞,就是推拨摇杆时机子有点过于敏感。再细调PID可能会好些。明天去室外试试混合模式。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直接地面站更新固件比较好

直接地面站更新固件3.2rc2后,确实不错,能在客厅飞。就是推拨摇杆时机子过于敏感,再细调PID后明天到外面试飞混控模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地面站更新固件3.2rc2后,确实不错,能在客厅飞。就是推拨摇杆时机子过于敏感,再细调PID后明天到外 ...

混合模式有官方版了?

网友C:
PID可参考我这个,我调的,也许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可参考我这个,我调的,也许不适用

明天试,深表谢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合模式有官方版了?

是测试版。

网友B:
哦,那你多飞飞,看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你多飞飞,看稳不稳定

刚刚在客厅飞了一会,挺好的,明日室外飞混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在客厅飞了一会,挺好的,明日室外飞混合模式。

明天飞回来写个详细点的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地面站更新固件3.2rc2后,确实不错,能在客厅飞。就是推拨摇杆时机子过于敏感,再细调PID后明天到外 ...

客气,摇杆敏感应该是pid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