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豹2A6问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14-07-08):
如附图,新人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软金属丝,贴到斜面上折成一样的角度,然后后用量角器,粗测一下就可以!

多谢指点

网友A:
找一根软金属丝,贴到斜面上折成一样的角度,然后后用量角器,粗测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实物了可以自己测~~~不过估计这是楼主找的别人的图吧

手上有1/35的,没有合适测量工具折腾半天测不出来

网友B:
既然有实物了可以自己测~~~不过估计这是楼主找的别人的图吧

网友:
既然有实物了,可以自己测+1

网友:
既然有实物了,可以自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