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精灵1 用什么感度合适?谢谢大家

楼主(2014-07-08):
请教,大疆精灵1 用什么感度合适?
带H3-2D,图传总重量1120
用的二代九寸桨。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楼主您好!您可以在默认感度基础上进行增加微调,每次10%。

网友B:
可以直接照搬精灵2的默认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照搬精灵2的默认感度!

如果是一代的V2 二代桨 起飞重量 1200左右呢?可能稍微大于1200 感度怎么调?

网友:
默认感度就行,不用动。改了也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可以在默认感度基础上进行增加微调,每次10%。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照搬精灵2的默认感度!

谢了

网友:
过1200克就要改下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