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450全油门也飞不起来呢

楼主(2014-07-08):
如题,机型大概是450 sev2 有副翼旋翼头,螺距用量角器量的是+—12度左右,油门打到底了(油门打到底设置是100%,油门行程也是100%)飞机仍然在地面上,纹丝不动,请问怎么办呢?非常感谢!

我平衡杆有些弯,不知是这个的原因吗?图刚上来 请大家帮忙研究下哈 非常感谢!
(经检查发现桨夹横轴全歪了。两桨螺距差了一倍。估计就是螺距的问题,过阵子有钱买零件换上再汇报,感谢大家的回复!)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100%

普通模式油门50%

普通模式油门50%

网友A:
你螺距多大? 换句话说 推油门时候螺距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螺距多大? 换句话说 推油门时候螺距是多大的

正常模式油门最低点是—3度左右,起初我怀疑是螺距不够,后来最高点都顶到中联了,也飞不起来。螺距我设置是L11 H100 一条斜线(deviation系统 )油门是L-100 H100 一条穿过原点的45度线。

网友:
浆装反了?

网友B:
  关键是油门杆位在中点位置上时! 对应的螺距是多少?
~~  盐重怀疑!你的设置模式和飞行时的模式不对应!
   记得拔掉电机线!这样更安全! 以免意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油门杆位在中点位置上时! 对应的螺距是多少?
~~  盐重怀疑!你的设置模式和飞行时的 ...

6度左右,请问什么是设置模式和飞行时不一样呢 ?

网友C:
你上个图看看哇,瞎猜哪天是个头哦

网友:
找个本地的老鸟看看吧。哈哈。

网友:
我也认为在当地找个老鸟给看看吧。这种情况自己就别弄了,千万别出事!

网友:
没有螺距吧

网友:
电机反转了?

网友:
是不是炸鸡后电机齿松动了?我也遇到过这情况,油门行程应该校正过吧?

网友:
真是神了,如果浆转,就是没有螺距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大奖顺时针转,迎风面大桨是厚的在前面。油门50%的时候,螺距应该是0度。100%油门时应该是最大螺距11度左右。

网友:
肯定是螺距问题
遥控器的参数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你把桨去掉 看下你螺距上下移动的实际距离
自己不懂的话 就找个老鸟帮你调机吧
自己不会调机  没有全部搞明白前  千万别上真机    失控 非常危险!!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是不是用2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个图看看哇,瞎猜哪天是个头哦

已上图 帮研究研究哈

网友:
你螺距怎么量的 你这最大螺距绝对没有12  ,重新调吧

网友:
而且你舵机臂都没有安装水平。。

网友:
百度找下有副翼怎么样量螺距吧

网友:
0螺距时候舵机臂不是水平这个的确…不过这不是重点诶,貌似最大螺距这个是12度??还是我目测的问题吗……怎么感觉根本不到啊…

网友:
先把平衡杆先搞直了吧

网友:
全油门还不离地的话,我能想到的只会是螺距不够

网友:
一般是你测量螺距的问题,平衡杆都不直,测量结果肯定受影响啊

网友:
螺距反了?

网友:
我新手的时候遇到过,100%是螺距的问题,不要看曲线,看实际,我都是拔了电机线,套上螺距尺,实际看,油杆到中间是多少度的

网友:
飞机最基本的都没调好,你就想飞,炸机的事.

网友D:
是不是电机在反转 如果全油门飞不起来 但它会跳的很厉害 如果螺距没到你的设定值 但多少会有一点正螺距 全油门那它就会跳 你的飞机如果是全油门动都不动 那就只一个可能 电机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机在反转 如果全油门飞不起来 但它会跳的很厉害 如果螺距没到你的设定值 但多少会有一点正螺距 全 ...

电机反转,桨是不动的吧,如果有一定的转速,还飞不起肯定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反转,桨是不动的吧,如果有一定的转速,还飞不起肯定是螺距的问题。

谁告诉你电机反转 大浆是不转的

网友:
中立点怎么是负螺距,应该是桨成零度。楼主螺距尺会用否?楼主可以去这里好好学习一下。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电机反转 大浆是不转的

无语,单向岂不是摆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语,单向岂不是摆设?

可能你的飞机和我的不同吧 我有一次线插错了电机反转 浆一样反转 只能说你见识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飞机和我的不同吧 我有一次线插错了电机反转 浆一样反转 只能说你见识太少

你什么机子 我第一听说大桨还带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飞机和我的不同吧 我有一次线插错了电机反转 浆一样反转 只能说你见识太少

我的450就不转,哈哈。看来见识是少。

网友:
建议最好上个视频,方便大家判断
一般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是-3度到12度(或者10度也行)

网友:
很大的可能性是螺距反向了~加上螺距设置角度不够吧!至于电机线插反逆向转与不转应该取决于传动结构所谓单项轴承的方向吧!在传统主流机型里大奖顺时针转动时,再让电机反转的话,大桨确实是不转的!

网友:
遥控器上没有设置成直升机模式  所以只有油门没有螺距

网友:
电池C数太小了吧,要不就是电池老了,不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电机反转 大浆是不转的

我450的实践结果,电机反转,因为单项轴承的作用,大奖不转。

网友:
请问什么是设置模式和飞行时不一样呢 ?

网友:
转数够了,肯定是螺距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无语,单向岂不是摆设?

弱弱问一句如果电机线接反了大桨不转,那是扫齿还是烧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句如果电机线接反了大桨不转,那是扫齿还是烧电机啊

大桨不转并不代表马达不转哦。如果马达都不转就可能是电调或者马达问题。
如果马达转而大齿不转就可能是马达齿没咬合大齿或者刚好咬合部位齿扫了;
如果马达转,大齿也转,桨不转,恭喜你,问题解决了。

网友:
螺距不对 还有检查大齿盘主轴固定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电机反转 大浆是不转的

450直升机大齿盘是带单向轴承的,正转时大桨能转,反转的话大桨就不动了。所以此故障应该是螺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 起来没?

我下载了个水平仪软件,发现两边螺距差5度,后经检查发现桨夹横轴全歪了,估计就是螺距不够引起的。。。。。

网友G:
飞起来记得来吆喝一嗓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起来记得来吆喝一嗓子

一定一定,飞不起来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螺距不对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螺距行程不够,用螺距规调螺距,螺距曲线调成小油0度中油5度大油10度

网友H:
你这个基本确认为:跳舞机,非直升机,不上天是很正常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