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新手疑问

楼主(2014-07-08):
淘宝买的时候,推荐买了个ubec。这东西怎么用啊。一头接接收机,另外一头接哪?随便接一个电调上面?
四轴六轴油动模型等配件/2-6S外接UBEC/正品 好盈3A UBEC

网友A:
应该是接电池上,另一头给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电池上,另一头给飞控供电

飞空?可是好像说给接收机供电的呀

网友:
给飞控供电,然后飞控通过信号线给接收机供电
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接收机通过信号线给飞控供电
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B:
这是给不带5v输出的电调的机机配的,如果你的电调不带5v输出就需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不带5v输出的电调的机机配的,如果你的电调不带5v输出就需要用

好盈铂金电调Platinum-30A

网友:
看电调标贴就知道 no bec   94没有

楼主:
接在随便一个电调的电源输入就可以了吧。就想naza的多功能模块一样?

网友:
另一头直接并联到动力电池的输入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主要是提供稳定电压和电流,一般攀爬车上给舵机供电用的比较多。你这个应该是直接接电源然后往输入端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