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总结,终于能定点了,f450+2212

楼主(2014-07-08):
这个暑假开始就一直在做四轴,今儿终于能定点了,发帖留念,记录下这几天的历程,也算是给同是新手的朋友一个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一定要指出来,另外最后有几个问题望高手能排难解惑先上图,配置是,f450+朗宇X2212,980kv+skywalker20A+apm2.6+6H+2200ma,3s+天7

一开始一升空就摇得厉害,用log查看震动情况刚好在官网的范围内(x,y振幅3以内,z振幅5以内),很是不解
后来把螺旋桨静平衡做好,机身上乱七八糟的线绑好,震动就好多了,果然不能符合wiki的要求就满足了啊
上张现在的震动log图

然后就是调pid,在tuning里把通道六的旋钮设置成调某个pid值,边飞边调,操作起来舒服了就停下来记录数据,很是方便,个人感觉要求不太高的话没必要纠结调“到开始震动了把数值往回调一点”这种调法,绑起来调就更没必要了

不过f450的架子让我很郁闷啊,地方太小东西太多装不下啊
刚开始飞的时候经常降落不稳就翻了,还好四个电机轴挺长的,中间的飞控碰不到地
但是装了减震的飞控又塞不到肚子里去
教训就是新手别装起落架,重心一高特别容易翻

上面放了飞控和电流计,肚子里放了电池,肚子左侧是gps,肚子右侧要供电池出入和BB响,于是剩下的就只能都到肚子下面去了

接收机和数传都在肚子下面,但是我是把电调直接焊在下底板上的,于是又开始担心电磁干扰什么的……
肚子下还剩两个位置是留给未来的超声波和光流的
图传什么的还是算了,根本没地方放,求推荐450级别肚子里能放下apm加减震的架子!

哦,说到光流,我某宝去买了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还不太会用,貌似坛子上也没什么人用这个,待我慢慢研究研究,旁边那个就是X2212,980kv,动力很足,仿APC的1047螺旋桨最大油门能有800g推力(放电子秤上螺旋桨反装往上吹风测出来的,估计误差不小)

APM第五通道是用于模式控制的嘛,然后本来第五通道就只有三档,只能用混控改成更多了
我用的是天地飞7,把第五通道反向,然后到菜单——高级——可编程混控,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K1是指左边那个开关,k2就是旋钮左边那个开关
这样子混控之后,k1往下打,k2从上到下就是1,4,6
k1往上打,k2就是1,3,5
按照wiki的建议最好随时都能切回stab模式,所以就这么做了,1就设成stab
我这种新手要是打错模式肯定一慌就炸鸡了……

最后我要请教几个问题
1 用的是6H,说好的2.5m的精度,怎么经度变化这么大(纬度也是),换算出来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有近十米的误差了,不过定点的时候倒是偏移最多两三米,好奇怪

然后就查了下hdop值,wiki说要1左右才是比较好的gps信号,像我这样的就太差了,不知该怎么解决?

2 apm的roll和pitch的p值是一定要一样的嘛,我想单独调啊
  因为f450左右两边的凸起上都放了东西,这样roll轴和pitch轴的转动惯量肯定是roll轴要大一些
  我自己调的时候也是,使得roll让人满意的p值和和使得pitch让人满意的p值差了有0.01,该怎么均衡哇?

这是我的roll与roll in的比较图表,可以看到没有绿色的部分,也就是没有roll命令输入的部分,四轴也在自己roll
pitch的这个图表就好很多,没有输入的地方基本就都是平的
这种情况应该调哪个值哇?

哦,忘记贴飞的时候的照片了
一直想自动调参,但小区里这几天都有风,附近也没有很大的地方,求问浦东哪里飞比较好哇?

网友:
你飞行的场地GPS能准就怪了~~~找空旷的地方或者高点~~~~~~

网友:
GPS要架起来

楼主:
gps像我那样装是被什么干扰了呢
看log知道gps里面的罗盘没有被干扰到

网友:
异形机架,便宜的蝗虫机架,空间应该够,我刚把f450换成蝗虫~打算加个小云台拍拍~

网友A:
世博馆对面有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空。

网友:
好专业,学习了,期待楼主视频

网友B:
全套配置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套配置多少钱

将近2500元,打坏的桨就不算进去了

网友:
我擦...光流都有..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博馆对面有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空。

学生党,木有车啊,十几站地铁的距离,拎着过去一定爽死了,看来需要折叠机架哇

网友:
买个电动自行车吧,哈哈。

网友:
光流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