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天7控

楼主(2014-07-08):
本人在对天7控认真检查时,发现右侧摇杆四个螺丝位有一个松动。紧固发现滑丝现象,索性都松开查看,不察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螺丝位都有开裂现象。被迫开控小修一下,配m2螺丝彻底解决,背部用m2防止螺母紧固。图片如下。此控平时无摔,无压,虽是两年的控也不至于这样烂吧,无语。不过修完结构不变,功能正常还是极好的。

网友:
围观拿分走人!

网友:
天地飞塑料件都如此,就像注册商标一样,版权所有仿冒必究!!!也是极有特色滴!!!

网友:
我的天7也是塑料件开裂    尤其是冬季的时候用的特小心
去年冬天先是油门压片的固定座开裂导致油门没有阻尼那叫一个顺滑   然后右手副翼回中定位的金属销又掉下来了   我能说不到一年的控自己拆开502伺候吗

网友:
国货啊 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
想想第一个遥控就是天七啊

网友:
勤检查可以少炸机

网友:
我的都是ab胶糊死的。都开裂了。

网友A:
请教一下LZ拆天7时,天线哪里该怎么弄呢?好像有个套子,不敢用力呀

网友:
谁有进口货的拆开看看是否同样开裂,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LZ拆天7时,天线哪里该怎么弄呢?好像有个套子,不敢用力呀

背壳,要往下抽

网友:
天7用料很差的。我的天7也有同样的问题。两个摇杆的固定螺丝位置都裂开了。我都是直接用AB胶给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