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WKH还是50米限高吗

楼主(2014-07-08):
DJI的WKH还是50米限高吗 有知道的说下呗

网友:
一直都是

网友:
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那就是没有限高了?

网友:
限高自己设定

网友:
是的,有限高

网友:
NAZA v2,我总是在1200米自动返航了

网友:
闲置高度50米也太低了吧

网友(2014-09-25):
什么叫限高50米?不会是只能飞50米吧

网友:
一切 以 官方《说明书》为准。。
如果 说明书 里 没有说 50米 高度限制。。。

而 实际的产品 有高度限制,,那 就 退货。。

一分钱 不少 退钱 才是 硬道理。

网友:
高度是在调参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
楼上是高淫啊

网友:
可以设置

网友:
一切 以 官方《说明书》为准。。
如果 说明书 里 没有说 50米 高度限制。。。

而 实际的产品 有高度限制,,那 就 退货。。

一分钱 不少 退钱 才是 硬道理

网友(2014-10-26):
一切 以 官方《说明书》为准。

网友:
你说的高度是只能飞50米吗?

网友:
深刻的学习了

网友(2014-12-29):
限高50米指的是飞行高度超过50米GPS不定位,飞控自动转入姿态模式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