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台州有魔友吗?

楼主(2014-07-08):
APM老是调不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有自动调参吗

网友:
同求调参数据

网友A:
机器不一样数据没有用的,就算一样的配置数据也不能照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一样数据没有用的,就算一样的配置数据也不能照搬

e  好吧 还是慢慢学吧……

网友:
我台州椒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