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老是焊接不了啊!求大神

楼主(2014-07-08):
我的烙铁有60瓦。。。在焊接t插时那个焊头不知用久了还是怎么的(只用了3,4次吧)使劲挨着线。下边的锡就是不化,然后我换种方法,先把锡弄化了再马上把线压上去,但是总是马上凝固了。。

而且t插铜片的表面好像有点排斥锡液。。根本不往线上和插头上沾。。一个插头花了十多分钟都弄不好。。太恼火了!
是不是没有用焊油的原因

真不知道那些很饱满的锡是怎么焊出来的。。

我的焊头都有点红了,但是锡挨上去了都不化!!怎么回事啊。。我一拿开焊头 锡马上就凝固了 还没等线上去 就凝固了 。。。。。。。一个t插半天都焊接不好

网友A:
用点松香会好很多,另外焊锡别买便宜的。

网友B:
焊锡要买低温的,含锡率高的60%多以上的吧

网友:
先给焊头上上点锡  然后再点焊点 放上不要动 直到锡融化  你试一下

网友:
插头部分先用焊锡和松香焊一下,挂上锡以后再把线和插头焊在一起

网友C:
焊锡的质量很重要,要选用熔点低的,被焊的2个头都要先上好锡,
焊点大的话,烙铁头的形状用大一点的,先清好上锡,功率要大一点,
压在焊点上锡要完全熔化,多试验一下。有要领的。

网友:
你的烙铁头氧化了没,如果氧化发黑了,要把它用细砂纸清理干净,再通电把头上好锡,防止氧化,这是关键。不用的时候要把电拔掉,也是防止氧化。首先要把导线跟T头都加一层锡,焊接的时候要把T插固定好,左手拿导线,右手拿烙铁,然后对着焊点边加热边加锡,一气呵成。

网友:
说是简单,做起来对新手都难,关键要练。

网友:
焊锡不好吧

网友:
最大可能是烙铁头脏了。注意多清洗。不要用烙铁烫塑料。如果有脏东西就在高温海绵上擦擦

网友:
是不是没有用松香啊。

网友:
1,铬铁头如果真是60w不虚标,温度够了但有可能过去的热量不够,换个斜头,扁头试试,不要用尖头
2,焊锡不能省钱,图便宜没好货
3,要用助焊剂,一般松香就行,如有钢铁件,用专用的助焊剂
4,事先在两个待焊件上都上好锡,T插上上的饱一些。
5,先加热焊件,再上锡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不用松香当然无法焊了,松香的作用是在高温下作还原剂,除去氧化膜,同时降低焊锡熔点。松香与焊锡1比1同时上去。对于难焊之处,用松香泡着焊。

网友:
百度视频有好多教学的呀。去看看吧,

网友:
觉得最大可能是用的焊锡不对。我说不上焊锡的型号,但我知道因焊锡的合金成份不同,使用温度也不同。
通常是用电子行业用的那种锡,好象是铅54%,锡46%。如果用五金的,融点就比较高。

网友:
上个图看看,多半烙铁头氧化

网友:
马蹄头的烙铁头好用一些
另外,焊锡膏很好用,焊接前在铜片上沾一点点就好,线和铜片都先搪上再焊接

网友:
助焊剂很关键,紧挨着,总会有缝隙,助焊剂帮助传导热。t插是不是纯铜也有影响。

网友:
焊锡的问题。最好用含锡63%的高清洁焊锡直径0.8~1.0的。中间有松香阻焊剂。焊锡非常光亮。焊好后焊点光滑明亮。你试一试。

网友:
不要用焊锡膏,是很好焊,但是它会腐蚀金属。时间长了线会腐蚀断的。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3种方法:
1. 买更好的焊锡丝.好的焊锡丝直接上铜,熔点也低.里面也会有助焊剂.
2. 把T插头要焊接的一面用尖锐的东西刮,把里面的新铜给挂出来,铜时间长了就会氧化,氧化物质阻焊的,助焊剂有除去氧化物的功能.
3. 使用助焊剂 先抹在T插的铜面上

网友:
这东西手工活,自己焊多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3种方法:
1. 买更好的焊锡丝.好的焊锡丝直接上铜,熔点也低.里面也会有助焊 ...

那松香有什么作用呢  你说用助焊油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松香会好很多,另外焊锡别买便宜的。

松香怎么用呢  还是用助焊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松香有什么作用呢  你说用助焊油是吧

松香属于助焊剂的一种,不过我不喜欢用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要买低温的,含锡率高的60%多以上的吧

我买的是0.5kg的 20  是不是便宜了 请问怎么辨别好的锡丝呢??包装上有什么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的质量很重要,要选用熔点低的,被焊的2个头都要先上好锡,
焊点大的话,烙铁头的形状用大一点的,先 ...

我感觉那个线就是不和锡液相融啊!!有排斥似的 会往下面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香属于助焊剂的一种,不过我不喜欢用松香

有的说往焊头上面沾 是为了让焊头沾上锡吗?你在使用烙铁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用久了就会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说往焊头上面沾 是为了让焊头沾上锡吗?你在使用烙铁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用久了就会这样吗

如果你不喜欢用助焊剂 那么你就需要把T头上的铜面刮下 露出新铜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喜欢用助焊剂 那么你就需要把T头上的铜面刮下 露出新铜即可

以前我也有你一样的问题 焊接T插把塑料都弄化了 可是T插头还是不粘焊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有你一样的问题 焊接T插把塑料都弄化了 可是T插头还是不粘焊锡

还有就是使用低熔点的焊锡丝,好点牌子的电络铁
我用的黄花的60W 50左右 500G 的焊锡丝
自此以后焊接工作一直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使用低熔点的焊锡丝,好点牌子的电络铁
我用的黄花的60W 50左右 500G 的焊锡丝
自此以后焊接工 ...

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没有处理过焊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没有处理过焊头??

焊头? 不是有吸水棉么 吸水棉打湿后
焊头上有脏东西抹在吸水棉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那个线就是不和锡液相融啊!!有排斥似的 会往下面滚

用沙布打磨,沾上松香用电烙铁熔化一个黄豆大小锡豆,
把线头放在熔化的锡里,粘松香,让线头先吃上锡。
我的便携简易烙铁架前端,就有给线头吃锡的功能,
上面的小槽是放松香和锡豆的。

网友:
明显是温度不够,用2把烙铁吧什么助焊剂松香我都很少用

网友:
50克一卷的¥60元左右的

网友:
烙铁不行,买个好点的,20W足矣

网友:
焊锡丝含铅量过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0.5kg的 20  是不是便宜了 请问怎么辨别好的锡丝呢??包装上有什么说明吗

刚买了个100g的13块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焊锡膏,就是助焊剂,可以试试

网友E:
他们都没说到主要问题上。
你的电烙铁使用时间长了,氧化不粘锡了。所以出现烙铁头和焊锡排斥。
解决办法:把电烙铁头部打磨,露出里面的铜,找个调压器或者其他能够降压的东西,插上电烙铁,功率能减半就差不多了,比如串联个二极管也可以。
拿焊锡慢慢往电烙铁上蹭。基本就能粘锡了。以后记住不要长时间全功率使用电烙铁,费电不说,还容易电烙铁氧化。
至于T插更好焊了,电烙铁处理好以后,在T插上摸点焊锡膏,再在T插上用电烙铁蹭上一层锡,再焊就很容易了,手不都,眼不花,一般三十秒以内就能焊好一个。2块钱的焊锡膏就足够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都没说到主要问题上。
你的电烙铁使用时间长了,氧化不粘锡了。所以出现烙铁头和焊锡排斥。
解决办法 ...

哈哈 感觉你好专业!我那个烙铁头好像是铁的 我磨了一下都没看到铜。
下午我把焊头在砖上面磨了一下 感觉应该没有了氧化层。然后通了电浸到了松香里面 浸了一会拿来上锡还是不化 使劲压着才化!!是清理的不够彻底吗
我是不是应该换把烙铁了,功率多少的合适。
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减少氧化呢?? 谢谢了
你的qq号告诉我下吧  想请教你 谢谢了

网友:
我一直用铁皮工焊铁皮的那种焊锡,含锡60%,货真价实,很好用。

网友F:
1.所有焊件都要先上锡
2.使用松香或焊锡膏作为助焊剂
3.使用斜口/马蹄头烙铁用来焊大电流/大堆锡
4.使用阻燃非金属焊台防止热量散失
5.烙铁头始终保持光亮,避免氧化层阻热,必须始终能咬锡
6.大面积焊锡时融化的锡要维持住一段时间,不要半液态状态焊接,否则容易灰锡
7.建议看一下泡泡大师的新手焊接教程,几乎把所有点都讲到了
8.勤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所有焊件都要先上锡
2.使用松香或焊锡膏作为助焊剂
3.使用斜口/马蹄头烙铁用来焊大电流/大堆锡

请问泡泡大师  教程哪里有 ??怎么没有搜索到 。麻烦给个连接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泡泡大师  教程哪里有 ??怎么没有搜索到 。麻烦给个连接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56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56

谢谢了啊

网友:
焊锡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小刀刮去t插上的氧化表层,另外楼主上锡的时候可以把烙铁头抵着t插的另一面,这样可以保持焊锡的融化状态,方便焊线

网友:
60瓦肯定够了,是不是氧化层太厚了,磨掉一些

网友:
买140度的焊锡丝吧,还不用60瓦功率的,松香助焊剂足够了

网友:
表面氧化太厉害了,清理一下就行

网友:
清洁下烙铁  加阻焊剂!!焊!

网友:
我只说我的30w都可以随便焊 主要你设备和技术有问题 买个焊锡膏 松香就挺好

网友G:
60W不够,焊插头,要用100W以上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W不够,焊插头,要用100W以上快焊

天哪100!!别人说30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天哪100!!别人说30就可以

我的是120W, 因为电线插头传热快,也就是散热快,要用大功率的才可以。但焊得久,胶会溶,所以要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120W, 因为电线插头传热快,也就是散热快,要用大功率的才可以。但焊得久,胶会溶,所以要手快。
...

上次就焊坏一个

网友:
表面氧化物太多了

网友:
买好焊锡  然后换烙铁头再焊

网友(2014-08-23):
你需要助焊剂

网友:
烙铁头氧化了,把烙铁头放到松香里的同时向烙铁头上加焊锡,反复几次就好了。
T插的铜片在焊接前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容易加锡了。

网友H(2015-01-02):
我买过6、7个品牌锡,最后还是用山崎的,整卷实惠点。0.6、0.8mm的规格用途广泛,不错的。还用过宝工的也不错的,焊出来的锡方便高亮平整锡丝含助焊剂。杂牌的化不开,很差,扔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过6、7个品牌锡,最后还是用山崎的,整卷实惠点。0.6、0.8mm的规格用途广泛,不错的。还用过宝工的也不 ...

嗯我现在还是用的山崎的 觉得还不错 烙铁也换了一把 问一下你现在用的烙铁还是焊台?

网友I:
看了那么多帖子都说不到点子上,简单说你焊的物件必须比烙铁头小很多,否则散热太快永远焊不上!如果非要用小烙铁焊大物件,可以用酒精灯协助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那么多帖子都说不到点子上,简单说你焊的物件必须比烙铁头小很多,否则散热太快永远焊不上!如果非要用 ...

这绝对是个正解 哈哈 经过这么久的实践我也发现了确实是这样 焊接原件很容易就是因为焊点小,而电池接头焊点太大,始终散热太快,

网友:
焊头放 点锡

网友:
一般用黄花907就行了,40元左右,这个天我一般调到330度左右。买两个头子就行。焊台也有两台,最近买了谊华YIHUA-852D+二合一气泵型热风拆焊台 气泵型热风枪 电烙铁,只是上了下电,还没怎么用,带热风枪。感觉体积大了点。

网友:
我今天到五金店买了个30元的焊锡上面全是日文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贵的就是比买烙铁送的好 很快就化了  像水银一样 比水银还稀溜 水平是一方面 这材料也很重要

网友:
首先推断是焊锡不好,我教你招你不要买那么大的焊烙铁,用烙铁的时候给他烧热在用锉刀。角的东西给他

网友:
锉刀给他磨下看看是是铜的,在把电线放到松香里拿烙铁让掉线全都放到松香里拿出来在拿到钱或者锉刀磨下t插吃点锡就好了

网友:
一个焊头氧化了的问题,各种答案皆有

网友:
我告诉你吧锡要买含银高的。,1烙铁头一开就慢慢在锡堆里上锡。够温度了头也上的很好不会氧化。2先在线和T头上锡,线一般要泡在松香里面这样浸润好,头直接焊锡丝放在T头上用烙铁头去碰就很好上了。搞好前期准备工作烙铁头放在线和T头边上看到锡化了就可以拿开烙铁头了。这样出来的焊点很饱满的。

网友:
首先给t插上点一点松香,这样有助于焊接。其次锡丝不化可能是烙铁加热不好,换个烙铁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锡丝质量不太好。

网友:
必须买好焊锡 建议进口的 另外烙铁头不用时不能过热 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买个调温焊台  日本白光的没多少钱 用了才知道什么叫爽

网友J:
百度上有焊锡连接的全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