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怎么连接R7008SB

楼主(2014-07-08):
R7008SB是模式B Z15的GUC  AUX2连接接收机的8通道 14SG 是 14CH模式  通道都能用了,但。。。
正常是这样的,但隔个几十秒就变这样了 遥控控制也在这一下中断,一秒后又变正常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费点事用传统通道接看看,可能是对sbus2兼容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器件损坏或接触问题。

网友:
那个不是SBUS

网友:
你现在接的是8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费点事用传统通道接看看,可能是对sbus2兼容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器件损坏或接触问题。

如2楼所说,楼主可以先用普通接线方式连接试一下。

网友C:
你接的不是sbus通道吧 是第八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的不是sbus通道吧 是第八通道吧

那哪个是SB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2楼所说,楼主可以先用普通接线方式连接试一下。

普通接线8线可以了

网友:
跟其他通道方向不一致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