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3GX)请问大家 都怎么调 3Gx陀螺仪 参数的啊?

楼主(2014-07-08):
3GX 5.0

http://www.rcmania.hk/article-1077-1.html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换个100多的K8、三级差是把我伤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换个100多的K8、三级差是把我伤透了

在 研究研究 不行 真得换了

网友B:
恢复默认,EX调0,就调飞行风格和翻滚速率,其他参数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用动,我450L飞行风格10,翻滚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默认,EX调0,就调飞行风格和翻滚速率,其他参数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用动,我450L飞行风格10,翻滚4 ...

谢谢 我试一下 翻滚45 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翻滚45 是什么呢、。

翻滚速率,
飞行特性2的前两项

网友:
我的和楼上差不多,全部恢复默认值,3GX上EXP全关,在控上调到-30%。风格40,翻滚50,3GX上尾舵锁定感度40%,在控上看情况调到60%。升降副翼感度尽量调高,调到飞行时机体前后左右不抖动。我悬停时调到了150,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滚速率,
飞行特性2的前两项

我有点笨 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笨 说的是这个吗?

前两项

网友:
多发了一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笨 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明天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跳 只能 当练 悬停 用了

调 其实不难 关键是不怎么抗震 悬停都要抖 抖啊抖  我坚持调 坚持用了3个月  几乎是 每周飞4次  最后我放弃了

网友C:
3GX那玩意差点玩得我退魔,2个字:扔掉!

网友:
3gx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D:
其实3gx不差,是我们的机子差,振动大,导致3gx的感度调不高。可以用带防振钢片那种海棉贴装会好很多。机子搞不好振动,可以在装3gx时做好减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3gx不差,是我们的机子差,振动大,导致3gx的感度调不高。可以用带防振钢片那种海棉贴装会好很多。机子 ...

网友E:
飞行风格和翻滚速率0开始调,把模拟副翼打开50.慢慢调到你要的手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GX那玩意差点玩得我退魔,2个字:扔掉!

别扔啊,要扔就扔给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扔啊,要扔就扔给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扔啊,要扔就扔给我好了。

想要的话去粪坑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风格和翻滚速率0开始调,把模拟副翼打开50.慢慢调到你要的手感。

恩 谢谢 明天 把电脑 背到 飞场 慢慢 调。。 就不信 调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明天 把电脑 背到 飞场 慢慢 调。。 就不信 调不好。

网友:
这个视频里3GX两个绿灯?开了定速了?电动机子怎样实现定速?3GX说明不支持电动机定速。

网友G: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尾巴会向右回摆,陀螺感度从75调到100,感觉区别不大,一共要软件调陀螺感度才起效?

网友:
支持用3gx噢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尾巴会向右回摆,陀螺感度从75调到100,感觉区别不大,一共要软件调陀螺感度才起效?

...
尾巴 是不是 飞锁定状态啊?尾拉杆 调一下 我的就那样 拉杆 调合适的位置后 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尾巴 是不是 飞锁定状态啊?尾拉杆 调一下 我的就那样 拉杆 调合适的位置后 没事了

尾巴左转还是右转都会往右回摆一点,拉杆应该调长还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巴左转还是右转都会往右回摆一点,拉杆应该调长还是短?

往右移呢  紧一圈,《短》 试一下。是不是 尾旋翼刚刚在 中间位置?

网友:
3急插,折磨死人

楼主:
我的是 kDS-7X控好像没有 exp啊  那位帮我看一下谢谢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Ybv4aTbcS-cUBDRoou

网友E:
可能是这个吧!6.4 大小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这个吧!6.4 大小舵设置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巴左转还是右转都会往右回摆一点,拉杆应该调长还是短?

哇 你的 尾巴 回弹 问题 真让我给碰上了。。  真么调也不行啊。。
您的 调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你的 尾巴 回弹 问题 真让我给碰上了。。  真么调也不行啊。。
您的 调好了没有?

还没解决,过几天测试再缩短拉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