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六通直机控可否二用

楼主(2014-07-08):
2,4G六通控飞直升机的  再想用它飞固定翼可以伐

网友:
可以,不能混控

网友:
可以的
乐迪直升机版遥控器在十字盘模式下选择1-S,即取消了直升机的CCPM功能,就可以飞固定翼了,但同时固定翼的混控功能也是没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