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000000000学习汽油机的调试方法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2014-07-08):
作者寄语:此篇总结是本人玩汽油车一年多来关于汽油发动机化油器的调试心得!愿与各位模友一起分享!如果您在阅读之前已经有认同调试理论!那请您就此停住,因为我不想和任何理论形成对立面!和谐社 会,低调为荣!!!(还要提醒一句,此理论要从头到尾的看切勿跳过)
一、
两冲程发动机由怠速向高速运转分为五个阶段:
1、
怠速阶段;
2、
怠速~中速阶段;
3、
中速阶段;
4、
中速~高速阶段;
5、
高速阶段。
二、
五个阶段【低速油针】and【高速油针】的供油情况差异:
1、
怠速阶段:基本由【低速油针】供油,【高速油针】忽略不计;
2、
怠速~中速阶段:【低速油针】供油为主,【高速油针】为辅;
3、
中速阶段:【低速油针】and【高速油针】供油持平;
4、
中速~高速阶段:【高速油针】供油为主,【低速油针】为辅;
5、
高速阶段:基本由【高速油针】供油,【低速油针】忽略不计;
总体而言:发动机在怠速向高速运行过程中就是两个油针供油的转换、配合的过程,发动机就是由这两个油针的配合来决定发动机表现的!
三、
怠速螺丝的作用和位置:
很多模友要问了,【怠速螺丝】在好多理论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作者是不是有问题啊!呵呵!别急慢慢往下看就知道了!
1、
【怠速螺丝】的作用:(1)调节发动机怠速状态下的转速;(2)维持发动机怠速状态下运行的稳定;虽然只是这两点作用不过请重视这个螺丝他是发动机的轴心!怠速稳不稳某些情况车子着不着就靠它了
2、
【怠速螺丝】的位置:【怠速螺丝】的位置没有一个固定点!它是随着【低速油针】的位置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或许这句话说反了)其实怠速螺丝和【低速油针】的调节是相辅相成的!
举个例子吧:你的发动机怠速非常稳定但是点动油门出现发动机声音下降的情况,这说明你的【低速油针】贫油,在开大【低速油针】的同时势必造成发动机的怠速下降不稳定甚至造成熄火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相应的锁紧【怠速螺丝】!
总之【怠速螺丝】必调,【怠速螺丝】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四、
【怠速螺丝】、【低速油针】、【高速油针】的基本位置:
【怠速螺丝】的基本位置是让半圆片在怠速螺丝圆锥体一半以上的位置;【低速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顺时针锁死后逆时针开0.8~1圈的位置;【高速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顺时针锁死后逆时针开1.2~1.5圈的位置。

(以上基本位置只能保证你的车子能发着,后续还是要做调整的工作才能使你的爱车达到最好的状态!!)
五、
【怠速螺丝】、【低速油针】、【高速油针】的调试顺序:
首先、是先确定【怠速螺丝】的位置,然后是调节【低速油针】的位置,最后才是调节【高速油针】的位置。
可能有模友对于我这样说会有很多疑问,我这就来解释!在第三点的第2条上面说的很明白!如果没有事先调节好【怠速螺丝】的前提下就调节【低速油针】的话,会有三种结果:
好的一种
你的RP好~~!【怠速油针】刚刚好在正确的位置区间,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
坏的第两种:
1、怠速螺丝低于正确区间(【怠速螺丝】比较松),这样你所调试出来的【低速油针】位置势必让发动机怠速运行贫油,造成发动机的非正常磨损,扣动油门发动机转速下降甚至熄火!
2、怠速螺丝高于正确区间(【怠速螺丝】比较紧),这样你所调试出来的【低速油针】位置势必让发动机怠速运行富油,造成火花塞积碳严重,扣油门动力响应迟缓!
六、五个运行阶段中最容易出现问题两个运行阶段:
在5个阶段中(怠速~中速阶段)、(中速~高速阶段)最容易出现问题!经过多次试验和与多位汽油机资深人士的交流!总结出容易出问题的这两个阶段,是由于【低速油针】and【高速油针】供油转换的配合问题!举例说明!
(怠速~中速阶段):
1、
一扣油门出现动力输出迟缓时,说明你的【低速油针】富油了!相应调整方法,顺时针关小【低速油针】然后逆时针调整【怠速螺丝】直至怠速稳定!
2、
一扣油门出现发动机声音下降时,说明你的【低速油针】贫油了!相应调整方法,逆时针开大【低速油针】然后顺时针调整【怠速螺丝】直至怠速稳定!

(中速~高速阶段):
这个状态下不是很容易区分出来!我一下也就简单说说!
1、
中速过后出现动力输出迟缓时,说明你的【高速油针】富油了!相应调整方法,顺时针关小【高速油针】,直到问题解决!
2、
中速过后出现转速突然下降时,说明你的【高速油针】贫油了!相应调整方法,逆时针针开大【高速油针】直到问题解决!
哦!对了还有高速阶段容易出现两种情况:
1、高速状态中出现油门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情况是!表示你的【高速油针】贫油了!适当开大【高速油针】就能解决
2、高速状态中出现极速上不去,排气管的声音出来像被鬼卡住了脖子似的这种情况是你的【高速油针】富油了!适当关小点【高速油针】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七、不着车的解决方法:
车子发不着的诱因众多!分别含概了:闷油、贫油、火花塞不打火、风门忘了开、用错机油、没有泵油、高压包挂了、化油器损坏。。。。。。!太多太多!这里我们主要说说闷油和贫油的处理方法!
【闷油】:由于【低速油针】开过于大、【怠速螺丝】过松或者发车时忘了开风门一直拉导致缸体了油量过剩导致发动机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首先把火花塞拆下!检查火花塞有没有被油闷住,如果有的话换一个火花塞备用。翻转车身让火花塞安装口朝地。(最好是把车子架起来,这样个有利于后面排除缸体内机油的工作的开展)。风门保持开放状态(风门关闭的话会出来更多油就起不到排油作用了)。迅速拉动手拉一般在5下左右就能把缸体内的积油排除!油针位置请按照前文的基本位置调试,【重要提示:着车的时候请不要关风门】。【如果淹缸的话!那就需要拆下火花塞然后让车子晾上4~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贫油】:由于【低速油针】关的太小,无法供应发动机启动的基本油量致使无法情动!另外就是你的化油器由于保护不周导致进油口堵死无法供油给发动机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请先确认是何种问题造成的无法着车,在寻道解决!
这些就是本人一年多来积累的相关经验!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
好贴,顶,最近也准备弄个油船玩玩,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顶一下。
请问,是否顺时针旋转低速油针或者高速油针,表现就是转速提高?

网友A:
好文!!
几次提到动力输出迟缓是什么意思呢?
油针几圈几圈的。。一圈是360度还是180度啊。。我参考比尔帖子,一圈当成360度怎么也打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
几次提到动力输出迟缓是什么意思呢?
油针几圈几圈的。。一圈是360度还是180度啊。。我参考比尔 ...

360度是一圈  有的油机调法有电差异  比如QJ 的你试试1.5和2圈试试

网友B(2015-05-24):
怠速螺丝从没调整过!怠速还是一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螺丝从没调整过!怠速还是一样稳

那是运气好  位置本来就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运气好  位置本来就刚好

不是运气好,也不是位置本来就刚好!我是用直接用舵机来调整

网友:
调起来还是比较头痛的一件事啊!

网友(2019-02-02):
一直不敢下手油船,就是因为这种帖子少,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