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只40CM的O艇。求解答

楼主(2014-07-08):
这样做进水口可以不可以呢。请教大神们

网友:
多些图,老板

网友:
上多幾張圖看看~

网友:
製作過程有嗎?

楼主:
制作没有拍相片,接下打灰,喷漆,第一次做,平时玩飞机

网友:
哇。。。轴系简洁又凶残。。。我喜欢啊。。。祝弯

网友:
可以,靠近船底中央更好

网友A:
中间位置
假如速度快的话
这个位置能接触到水面吗?
不太了解 实验成功 告诉一声哈
这种角度感觉很舒服,往后点是不是更好

ps~~~~看见有这种角度的进水
但是人家装在压浪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中间位置
假如速度快的话
这个位置能接触到水面吗?

我的是这种进水方式(借用别人的图)
我的船速不高,效果也很好(可以看见出水口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种进水方式(借用别人的图)
我的船速不高,效果也很好(可以看见出水口喷水)

嗯,看来还得改一下,谢谢

网友:
没用轴套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来还得改一下,谢谢

先别改呀
试试好用不
如果好用 我也这么弄
好看 而且没有阻力

楼主:
没有,用了两个轴承。

网友:
那只能"祝弯"了。

网友(2015-03-20):
那么的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