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来问问,有没有什么电调有这种功能。。。

楼主(2014-07-08):
船不打算用舵机,就2根螺旋桨 遥控推杆往前,2个螺旋桨正转向前,往后拉,船倒退,推杆向左,右边电机工作,左边电机停止,推杆向右,左边电机工作,右边停止。。。。。有这样的设备么。。。。在100多块的遥控船上见到过,不过前后不能调速,按下遥控器就是全速。。。。

网友A:
车用电调

网友A:
设置混控 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电调

车用电调,看见有1个电调,控制2个电机的。。。。能设置成转弯一个动,另一个不动么。。。

网友:
向左打舵 左边电机减速 右边加速 向右一个道理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用电调,看见有1个电调,控制2个电机的。。。。能设置成转弯一个动,另一个不动么。。。

上万能宝看看 带倒车功能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混控 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明天看看控牌子,再来讨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用电调,看见有1个电调,控制2个电机的。。。。能设置成转弯一个动,另一个不动么。。。

不是不能设置 是设置了你的船该翻了 拐弯动作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设置 是设置了你的船该翻了 拐弯动作太大

要能设置,省了我搞舵机了,省心很多,我只要求5公里没小时即可,哪怕是3公里每小时都没问题,船大,速度慢应该翻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能设置,省了我搞舵机了,省心很多,我只要求5公里没小时即可,哪怕是3公里每小时都没问题,船大,速度 ...

这个速度,有时候连电机都可以不要,搞个多种能源的爽爽。

网友:
这个是差速转向,可以通过遥控的混控设置,但不是所有遥控都可以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能设置,省了我搞舵机了,省心很多,我只要求5公里没小时即可,哪怕是3公里每小时都没问题,船大,速度 ...

举例说明 你开车 正常行驶中 一侧车轮抱死 什么结果 船是一个道理 好一点 船立即小半径掉头 严重的就翻了 停掉的螺旋桨是很大的阻力 只能一个逐步减速 转弯速度就可控了

网友:
告诉你可以做的

网友B:
环奇有条双电机的船就是这样的,有刷双电机,和你说的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奇有条双电机的船就是这样的,有刷双电机,和你说的功能一样!

7002 就是 以前玩过,他哪个速度太暴力了,不能调速,不然直接买来拆了改改就完事了。。。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2 就是 以前玩过,他哪个速度太暴力了,不能调速,不然直接买来拆了改改就完事了。。。
环奇948-10遥控快艇,去看看,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能设置,省了我搞舵机了,省心很多,我只要求5公里没小时即可,哪怕是3公里每小时都没问题,船大,速度 ...

船这么慢,做个舵也要求不高,现在了解电调更麻烦,

网友:
双马7004遥控船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E&id=8541544503

估计是否适合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这么慢,做个舵也要求不高,现在了解电调更麻烦,

船有了,适合的吸水舵100多大洋的。。。我吸水功能都不用。。。

网友D:
可以帮你定制 q351404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