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接图传发射求解 AVOUT线该如何接线才能航拍

楼主(2014-07-08):
佳能S100 带AVOUTT线该如何接线才能航拍图传发射机上应该怎么接线呢?或者用什么转换口。。有没大神接线过的求解求解 。。。。

网友:
感觉 这个需要高清转接模块吧

网友:
那个视频线是直接输出视频的吗?

网友:
目测应该和TX100差不多,先把那个输出线接在电视上,看看,在拍照的时候,电视上有没有图像,视频开始拍摄的时候,还有没有图像,如果都有的话,恭喜你,这个可以用来FPV,也可以用来航拍,直接把输出线接在图传上就可以了,也可以串联个OSD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这个我也在找,基本找到了AVC-DC400ST的定义,经过分析发现还是挺麻烦的。
主要是那个11P的MiniUSB接头买不到,阿里巴巴上有,但要1000个起批量购买;即使能要来少量样品,焊接起来也麻烦。
不如直接买一个15块钱的标准线拨开皮,换成杜邦头方便。

如果楼主实在想做,可以参考这个网页
http://achillies.com/CHDK_Files/USB_Splitter.htm
外国这网友也是没找到MiniUSB接头,干脆找了一个近似尺寸的接头,打磨了一下外形插进佳能相机的。他做的很丑的,简直惨不忍睹。
如果能搞到那个MiniUSB 11P接头,楼主也请分享一下。

楼主(2015-01-24):
已经解决 原装线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