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友情提示:请用键盘遮住视频左侧脚架)

楼主(2014-07-08):
这是我首次剪辑的航拍视频,只进行了拼剪和添加字幕。 毫无水纹波,非常清晰。友情提示:请用键盘遮住视频左侧脚架

网友:
键盘拿不下来

楼主:
那就直接无视左侧脚架吧。

网友:
先顶后看吧

网友A:
还要挡住右上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挡住右上的螺旋桨

那就用左右手一起挡吧!

网友B:
什么配置啊?有云台吗?

网友:
云台稳定的不错

网友C:
LZ那个廉价的减震方法研究好了吗,倒是公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啊?有云台吗?

两轴无刷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那个廉价的减震方法研究好了吗,倒是公布啊

我那种减震方法还是抗击不了晃动,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小型四轴,还是硬挂好!

楼主:
云台自制,非常丑,见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