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如何改装成手持云台

楼主(2014-07-08):
求大神拿方案

网友:
官方限制太多,即使成功也很鸡肋!

网友A:
做个把手,把飞控 GCU都集成到把手里,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把手,把飞控 GCU都集成到把手里,应该就可以了。

貌似得加飞控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 这个云台的方案 当然那是成品 带显示屏和电池 就是要自己买碳管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