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华科尔02S离地尾巴抖

楼主(2014-07-09):
如题,飞机离地尾巴就抖,也没扫齿,尾舵完好,怎么就飞起来就抖,挺担心的,哪位大神知道原因,求救!

网友A:
检查横轴

网友B:
是不是推油门。。。尾舵就会周期性的,大幅度摆动一下。。。机身几乎要转一圈。吓死人

网友C:
第三个旋钮感度调大了?
尾管折了?
尾桨震动大?
舵机扫尺?
自己一点点排除吧

网友D:
我遇到三种情况尾巴抖:
1、感度调大了
2、舵机扫齿,这个要拆开来看,地面检查舵机也正常
3、尾杆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