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电池容量

楼主(2014-07-09):
求大神指导 最近刚刚玩多轴才开始注意电池容量的问题。我的两块11.1v 2200mAh的电池每次放点到3.7(BB响设定的),回压倒3.8左右,用B6充电充满每次右下角显示1000左右。是冲进去的电量吗? 这种问题是我用电池不当还是电池有缩水?

网友A:
我的格氏3S2200电池,在你这种电压下,同样用B6,能充入1200MA的电量,你的好像是稍偏少了一点

网友B:
LZ 意思是想充入 2200

网友:
充进1000mah正常范围,放电多充进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卖家说正常,买家说缩水,无法调和

网友:
只要单节电压能充满达到4.2V(B6自动停止)就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这与你的电池实际容量(品牌原因,未必都能达到标称的容量)、每次使用的电量等等都有关。

网友C:
一般容量测试都是放电到3V吧,电池标称电压是3.7V,一般放电到3.85V其实还有一半左右的电量的

好点的电池BB响设置在3.6V也没事的,记得别飞太远

网友:
放到3,7V还有20%多电量没放出来呢,2200毫安是从4,2V放到3,2V所放出的电量,一般到3,6V的话应该还有10%多的电量没放出来,充电器显示的冲进去的电量也不是很准,A9都不行,更别说B6串充了,测量的话需要测试放电才行,2200 25C放到3,62V回升到3,71V A9显示冲进去142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格氏3S2200电池,在你这种电压下,同样用B6,能充入1200MA的电量,你的好像是稍偏少了一点

那应该差不多,我的格式那块还是两年前买的,放了很长时间都没用,可能电池性能有点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意思是想充入 2200

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害怕自己使用不当把电池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容量测试都是放电到3V吧,电池标称电压是3.7V,一般放电到3.85V其实还有一半左右的电量的

好点的电 ...

没敢设置过3.6V,锂电标称3.7V,放过了会不会怀孕什么的? 偶 有一次把4s 5100mAh的放到3.2V了,马上用大电流冲回来了,会对电池有伤害吗?

楼主:
绑定个问题:现在在用花牌和格式,达普 狮子 豹子 蝎子 暴力熊的电池都怎么样 想换个口味。

网友D:
那就每样都买一点,轮换着用

网友:
放到3.0才能充进2200

网友:
我也想借问个问题!我新的电池 3S 2200的 3.7开始充电 1200充满B6充的 这算正常吗?人家都说是1600-1800正常!一楼的格氏也是1200左右,那不一样?我的是电池厂定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害怕自己使用不当把电池用坏了

自己按使用习惯充放几次,大概的充电时间和容量都是接近的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