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议VISION地面站增加功能事宜

楼主(2014-07-09):
关于建议VISION地面站增加功能事宜

先来讲讲DJI VISION这个
1、地图偏移的问题我基本上变通着解决了(使用iPadMini2),卫星地图也能事先缓存好
然后到了飞场可以直接打开使用,偏移基本上没有,借鉴了论坛里另外一位模友的方法。但 是我是越狱后,下载Maps Opener这个插件,
把DJI VISION的默认地图改成了Google Maps( 因为在中国 自带的高德地图很多地方都没有卫星图,特别是户外,会显示“无此区域卫星 图”,
而谷歌地图基本上都有,只是现在开发快,卫星地图更新没跟上,但基本上能看得出 来) 缺点就是每次飞之前都需要这么搞一下 不是很稳定

2、关于地面站的航线规划问题,这个在iPhone5s手机上真的是很很痛苦,所以我选iPad, 然后改了参数,把DJI VISION这个APP强制默认为全
屏显示,效果还可以,只是还有BUG,具 体看截图,这也是我下面要讲的。

几点建议(希望各位能支持)
1、DJI的蓝牙iPad地面站应该说已经很成熟了,就是GS(ground station)这个APP,我在 脱机(就是未连接飞行器的情况下)试用了一下,我
觉得很满意,我觉得DJI VISION完全可 以把GS这个整个复制过来,既有航线又随时可以看图传,一举两得,多美好的事啊。
2、也许DJI觉得上面这样做会影响他那个蓝牙iPad地面站的销量,我想说这个肯定不会有影 响,VISION的销量上去了那不也是业绩么?
3、建议DJI VISION这个APP能出个iPad适用的版本,然后把GS的功能移植过去,如果DJI觉 得会影响销售,我觉得各个功能可以做个内购,价格
DJI自己把握(比如增加到50航点一个内购、可以插入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各种形状一个内购、开启地图测绘功能一个内购等等), 当然作为VISION
使用者,能免费最好,不过我个人愿意为这些花钱。
4、还是关于地图,我觉得DJI还是调用google地图的好,当然为了不偏移及缓存地图,建议 DJI内置VPN(当然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内购)

不管成不成 希望 大疆技术支持 能有个回应

上图是更换成google maps后的飞行器截图(iPad上) 位置和实际位置一点没差

上图是加了VPN后加载的卫星地图,显示是由TOMTOM提供,卫星地图很详细

上图是我飞的航线,注意H点 就是返航点 ,实际就是在桥上 也很准!

网友:
建议不错,建议采纳

网友A:
你好 你用这个是个是大J 的什么产品  我想入四轴 可是不知道 大J 那个产品支持 这个多航点  巡航。

网友B:
也就是说,不越狱是换不了地图的?也无法修正GPS坐标的偏移的?

网友C: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用这个是个是大J 的什么产品  我想入四轴 可是不知道 大J 那个产品支持 这个多航点  巡航。

Phantom 2 Vision+

目前支持航点 最多1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不越狱是换不了地图的?也无法修正GPS坐标的偏移的?

不越狱肯定换不了地图的
至于GPS坐标修正,我的另外一个未越狱5S 手机是这样的:在没有有卫星地图的地方用标准地图显示是没有偏移的,在有卫星图的时候是有偏移的,显示点大概在实际点左上方400米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感谢!vision+用地面站的话真的是iPad用着舒服

网友D:
有了地面站后,我也是用IPADMINI做显示器的,用了几次,感觉航线功能不够丰富,比如需要圆弧飞行就不行,航点间转换是到了点转弯再飞行这个不好,能发圆弧过渡感觉平稳点。还有就是现在限制在500米范围 ,这个范围有些小,现在机器一般1000米都可以,这个限制增加到至少800m。都是软件参数的问题,希望DJI能听到我们的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地面站后,我也是用IPADMINI做显示器的,用了几次,感觉航线功能不够丰富,比如需要圆弧飞行就不行,航 ...

有了地面站后,我也是用IPADMINI做显示器的,用了几次,感觉航线功能不够丰富,比如需要圆弧飞行就不行,航点间转换是到了点转弯再飞行这个不好,能发圆弧过渡感觉平稳点。还有就是现在限制在500米范围 ,这个范围有些小,现在机器一般1000米都可以,这个限制增加到至少800m。都是软件参数的问题,希望DJI能听到我们的心声。

你去下载GS 这个地面站软件 你说的那些功能里面都有 而且航线可以事先在家里规划好 到了场地直接点GO就可以执行航线飞行了

至于500米距离 那是因为中继器的限制,我觉得500米也够了,不过在设置里加个调整如果设置800米 风险自己承担 ipad蓝牙地面站因为用的是数传电台 所以距离可以远一些

网友:
建议挺不错的

网友E:
十分支持楼主提出的把GS功能移植过来作为iPad专版的建议!最好免费,作为应用内购也可以接受。

楼主其实不越狱也行,DJI Vision 本来默认下载的就是google地图(如检测到手机为国内IP才转向高德地图下载的)。直接通过VPN方式就可以得到准确的google地图了。导航也很精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53927&extra=

越狱加插件并不方便。几年前我也是iPhone越狱爱好者,但越狱有时会变白苹果,经常提心吊胆的,早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经过几年来iOS多次升级后,该有的东西也基本都有了,越狱就变得不一定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分支持楼主提出的把GS功能移植过来作为iPad专版的建议!最好免费,作为应用内购也可以接受。

楼主其实 ...

所以我的5S就没越狱 只是ipad和4S为了屏幕录像 顺便越狱了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但我用ipad mini2, 也越狱了,装了maps opener 但无法用显示loading 错误,楼主能分享一下咋样使用,另外全屏显示楼主是咋样设定的?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但我用ipad mini2, 也越狱了,装了maps opener 但无法用 ...

14楼说的也有道理 其实不装MAPS OPENER也可以的 用VPN 高德地图会自动调用google地图

楼主:
全屏显示 是用ifile 去程序文件下 搜索一个 info.list这个文件 然后用属性编辑器打开 把参数1改成2就可以了 但是不完美 你看到速度 高度 这些都跑到中间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屏显示 是用ifile 去程序文件下 搜索一个 info.list这个文件 然后用属性编辑器打开 把参数1改成2就可以了 ...

谢谢您的回复,我晚上试一下,最终解决还要看DJI愿不愿意,很多人都在用IPAD MINI,出个PAD版就好了。再次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下

网友G:
个人还有个建议,就是可以自己在地图上纠正实际位置,其实这样也完全可以解决卫星图偏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还有个建议,就是可以自己在地图上纠正实际位置,其实这样也完全可以解决卫星图偏移问题。

你指的是飞机位置可以随意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飞机位置可以随意移动?

意思是说地图不准确,自己来纠正、确定飞机在地图上的实际位置。

网友H:
请问:Phantom 2 Vision使用ipad mini2显示实时图传和遥控拍照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下载GS 这个地面站软件 你说的那些功能里面都有 而且航线可以事先在家里规划好 到了场地直接点 ...

官方宣称中继器的距离不是可以达到700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Phantom 2 Vision使用ipad mini2显示实时图传和遥控拍照效果如何?

效果还可以 我主要是用来看地图方便

网友:
使用GS这个软件时一定要联网吗?

网友:
Maps Opener  无法安装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