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的塞斯纳找个热心人推荐个配置

楼主(2014-07-09):
如图:看上这架1.4米的塞斯纳了,以前看到很多人说飞机原装的电配不给力,容易失速,所以跟各位路过的客官求个差不多给力点的电配列表。

比如:电机用啥牌子啥型号的。
        电调用啥牌子多少安的。
        舵机用啥牌子用几克的。
        希望老鸟们给个实惠点、亲民点的配置
注:  我也在玩450直机,手上用3S的电池,最好是3S电池能用上的配置哈。不希望多暴力,只希望别容易失速就行,关键时刻能把飞机拉起来的动力就可以了。
新鸟在此提前谢过!!!!

楼主:
哦对了,在跟上一句,电机跟用桨也是有关系的啊,求科普。

网友A:
这款机子很一般 做工到易飞性!当时圈中老鸟反复劝我别买,不听觉得便宜买了 结果也就一次。现在机身还扔着。还是买大品牌的机子比较好。材质厚稳定性确实好。推荐我就不推荐了 不然以为广告呢。反正如果新手这机子真一般。

网友:
IO-360引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很一般 做工到易飞性!当时圈中老鸟反复劝我别买,不听觉得便宜买了 结果也就一次。现在机身还扔着 ...

那你飞啥好飞呀?

网友B:
我的是电机2212kv1400,4a电调,电池是3s2600的。浆是9060,没失速过。

网友:
原厂电机3536 kV800和原厂桨就已经很合适了,没必要再自己费劲找。电调好盈或者中特威的30A乞丐版足够,舵机辉盛银燕9克塑料齿都行,不挑剔。
电池正好用450的3S 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电机2212kv1400,4a电调,电池是3s2600的。浆是9060,没失速过。

3Q!

网友:
朗宇2216-880KV,飞腾40A,舵机随便的金属齿9克,用11寸的浆。动力的确一般,但是不至于失速,塞斯纳是最好飞的像真机,失速的几率很低。

网友C:
还是买老款的那种1.4的吧 我也买过  我的配置是  XXD2814 1100KV  10-11寸桨   或者朗宇X2216 1250  9-10寸桨  电调的话是好赢40A的 加装了散热快··  舵机的话全部用银燕的  除了转向是金属的 其他的都是塑料的 这款飞机也没有必要开襟翼·· 电池的话就是3S 2200的电池  然后找好重心就行了 这个飞机的前轮起落架是鸡肋 所以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楼主:
老款式那一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老款的那种1.4的吧 我也买过  我的配置是  XXD2814 1100KV  10-11寸桨   或者朗宇X2216 1250  9-10寸 ...

老款是那一款呀?

网友:
这个飞机我用银燕2815的电机11寸浆,好赢天行者60A电调,4S2200电池,前起落架改成油机的带弹簧的了。太好飞了。

网友:
经典机型

网友:
起飞重量:1.1kgs
螺旋桨:1147
3536无刷电机:KV-900
30A无刷电调:11.1V

锂电池:11.1V/1800-2200mah/3S
舵机:9 克 * 4个
2.4G 6通遥控器

网友:
朗宇2216可靠,

网友D:
不如用1.2的塞斯纳了,以后换其他机型很多都能配节约成本

网友:
2814  KV900  非常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用1.2的塞斯纳了,以后换其他机型很多都能配节约成本

1.2的MD貌似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
2216,2217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