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比APM

楼主(2014-07-09):
      网上叫卖PIX飞控,其价格是APM的近两倍。想知道PIX除了附带的功能(如数传、图传、控制云台等)外,其主体功能(控制多轴飞行)就是比APM强大吗?比如四轴用APM飞控经过调试飞的很稳,若换成PIX,PID参数不变,是不是会更稳、更好操控?PIX比NAZA lite(价格与APM相近)又如何?请大侠指点!

网友A:
硬件更好

网友B:
在当前的固件下PiX和apm平稳性没什么区别,但是PiX的性能更强大,未来的发展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当前的固件下PiX和apm平稳性没什么区别,但是PiX的性能更强大,未来的发展性更强~

未来???!!要等多久?

楼主:
硬件更好?你是说固件吗,与APM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主要是扩展性问

网友:
PIX观望降价中PIX硬件较APM强大,有利往後功能扩展,现在继续玩APM够了,3.2也许是APM最後的更新固件,往後要PIX接手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更好?你是说固件吗,与APM不是一样的吗?

硬件好 固件可以理解为软件
PIX使用的32位处理器
在计算方面更强

网友C:
目前最新固件有人会觉得pix飞起来和调起来要比apm好一些..未来肯定是pix的天下,.apm硬件性能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通俗的讲就是和电脑一样 软件升级的太快硬件跟不上了 玩游戏卡 现在该升级硬件了

网友:
相同固件下PiX和apm平稳性没什么区别,但往后会开发更多的飞行模式,APM的8位CPU吃不消了,PIX硬件加强后,后续开发就有基础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最新固件有人会觉得pix飞起来和调起来要比apm好一些..未来肯定是pix的天下,.apm硬件性能已经发挥到极致 ...

恩,3.2 固件就有差异了。Pixhawk使用了EKF(Extened kalman filter),而APM没有。未来还有很多优化可以用在Pixhawk上面。玩法也更多。APM肯定会被抛弃的。不说CPU,就是Flash现在每次都吃紧。
要不是用了AVR-GCC 4.8.1,现在的3.2都编译出来不够塞进Flash(哪怕已经裁剪了CLI)。

当然目前看来Pixhawk还是挺麻烦的,它跑了一个RTOS,而且据说Arm芯片GPIO什么的比较脆弱。

网友:
算法就那样,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
首先我是小白,其次我略懂电脑。我觉得,32位应该比8位更复杂,功能强大的同时是不是也会造成运算效率慢的情况?而且新系统总是各种BUG。(这是我的第一帖,拍砖请温柔)

网友(2015-03-10):
看上去PIX飞控插线挺复杂滴,有点乱估计是习惯了两端插线方式, 32位计算是优势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个人对飞控的算法不是很懂,但是听到8位和32位处理就有一些体会,比如在电脑上你用8的CPU和32位的CPU就会快,我个人觉得不一定。32位同时多任务的情况下,处理数据的速度要快,但问题是飞控他只对单一的任务啊,也就是只对几个传感器处理,(APM已经很稳定了,证明他在飞行当中的处理速率已经很OK了),我想PIX也只是SJ的一种。。。。。。哈哈哈

网友:
期待这飞控的机机更多,我也想入,就怕玩的人太少,缺少技术支持

网友:
等降价吧,在目前使用相同固件的情况下,我宁愿使用apm.因为对我来说够用,没必要追求高大上,但是如果pix将来走有了自己专用的固件的时候,和apm有质的的飞跃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估计那个时候价格也许会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