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再做猪之翼

楼主(2014-07-09):
材质:5mm KT + 3mm Depron(翼刀,为了抗操),透明胶带(前缘蒙皮)。
设备:88接收,716+46桨直驱,120mah电池
翼展:350mm起飞重量:16克
工艺:美工刀削制翼型

飞行视频在此(污染,严重污染的天气……不清楚)
?x&sharefrom=android

图纸再发一遍,版权是小猪滴

5mmKT板材+刀削翼型版本

网友:
顶小爱,,手艺 ,技术没话说

网友:
爱爱厉害啊!
飞机漂亮,
飞行美妙。
赞!

网友A:
有翼型么。。还是就是平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翼型么。。还是就是平板啊

有翼型,刀子削的平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翼型,刀子削的平凸

我去。。你厉害。。不会是壁纸刀啥的慢慢削的吧。。为什么不用砂纸板磨呢。。最后用细砂纸还能抛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厉害。。不会是壁纸刀啥的慢慢削的吧。。为什么不用砂纸板磨呢。。最后用细砂纸还能抛光一下
...

砂纸打磨泡沫到处飞啊,就是美工刀削,然后砂纸打磨,这鸡鸡要求不高,差不多就行了
原设计是平板

网友:
简单实用小飞翼,不错!回家再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打磨泡沫到处飞啊,就是美工刀削,然后砂纸打磨,这鸡鸡要求不高,差不多就行了
原设计是平 ...

倒也是。。泡沫飞喷点水就好了。。当初我做木质飞机那木头沫子才烦呢。。又不能喷水。。。

网友:
我以为猪猪插上翅膀了

网友B:
设备是从哪个小机机上拆的?

网友:
设计合理,动手能力强,飞的好,轻巧灵活像一只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是从哪个小机机上拆的?

micro SpitFire的减速出问题了,又没备件,拆了……不然又得花钱买减速

网友:
好场地啊 好场地 好技术啊 好技术

网友C:
不错!顶顶,猪之翼简单好做,还没看视频,不知道好飞不?也给猪猪点个赞

网友:
飞翔吧 猪之翼

网友:
掀起猪之风吧

网友D:
请问这飞翼飞行重量多少,速度好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飞翼飞行重量多少,速度好快啊!

起飞重量:16克

网友E:
88接收是什么?带接收的四通直线舵机吗?这个小飞翼也是用混控吧?你的遥控是什么啊?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接收是什么?带接收的四通直线舵机吗?这个小飞翼也是用混控吧?你的遥控是什么啊?我没见过

地平线的AR6400接收,带2路直线舵机+有刷电调的那个

遥控器是华科尔Devo7e

网友:
不错不错,强大的手工

网友:
遥控器是华科尔Devo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翼型么。。还是就是平板啊

刀子削的翼型

网友F:
请问楼主做的是35翼展还是30的?

还请教下7MM电机和桨的具体链接。。。推力为什么这么大

还有请教下电池的具体重心位置。。麻烦给我个图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做的是35翼展还是30的?

还请教下7MM电机和桨的具体链接。。。推力为什么这么大

350mm翼展的
这个电机和桨,就是普通的小四轴用的716电机和46桨,搜索46桨吧
图纸已更新,专门标注了重心位置及其他注意事项

网友:
本来都经不住诱惑~~~  看了视频更受不鸟~~~ 太爽了~~~~  我也要搞个~~~  必须  马上~~~

网友G(2016-04-06):
原来这个叫猪之翼啊。。。。前二天我随手切了一个。。。。现在看来和这个差不多的。。。我是5mmKT板。。。480mm翼展 http://v.qq.com/page/b/t/d/b0192jt3ztd.html视频链接在这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这个叫猪之翼啊。。。。前二天我随手切了一个。。。。现在看来和这个差不多的。。。我是5mmKT ...

飞翼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