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MINI CP续航时间方法,又一个不科学的现象

楼主(2014-07-09):
有坛友发现一个增加MINI CP续航时间的方法:把MINI CP已经飞趴下了的电池安在NANO CP上继续飞,直到飞不动,电压至3.4V左右后再充满电。这时你会发现MINI CP的续航时间增加不少。我测试过,原来悬停不到5分钟的电池,放电至3.4V再充满,悬停时间可以达到8分钟。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锂电也有记忆效应吗?

网友A:
mini cp有各种各样的怪问题会造成续航时间变短,不好解决,我只试过拆主板上那颗低压保护电阻解决过续航问题,其他方法就不知效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p有各种各样的怪问题会造成续航时间变短,不好解决,我只试过拆主板上那颗低压保护电阻解决过续航问 ...

效果如何?

网友B:
我的电池如果很长时间没飞,比如1个月。然后再充电飞的话,第一次的飞行时间都会变短,继续充电飞就又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如果很长时间没飞,比如1个月。然后再充电飞的话,第一次的飞行时间都会变短,继续充电飞就又正常 ...

電池的問題.

网友:
电池放点效率的问题. 质量一般的电池电量还没下去, 电压就下去了, 没负载之后电压有很快回升. mini cp是靠测量电压保护电池的.

网友A:
拆mini 主板那颗低压保护电阻之后续航确实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如果机子续航时间正常则不需要拆卸的。。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A:
mini cp有各种各样的怪问题会造成续航时间变短,不好解决,我只试过拆主板上那颗低压保护电阻解决过续航问 ...

有胆识,我也在玩华科尔的小机,没敢动过它的主板,生怕碰坏了。

网友C(2014-12-01):
引用 网友A:
拆mini 主板那颗低压保护电阻之后续航确实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如果机子续航时间正常则不需要拆卸的。。

...

求怎么拆SCP  主板的低压保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怎么拆SCP  主板的低压保护电阻

看这个帖子吧,我就是根据这个帖子教的拆了mini cp的电阻,帖子往下还有拆SCP电阻的,自己看着弄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4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如果很长时间没飞,比如1个月。然后再充电飞的话,第一次的飞行时间都会变短,继续充电飞就又正常 ...

我也发现此现象,尤其对于比较旧的电池,好像被激活一样。但我想可能是插头接触问题,长期不用可能有氧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