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朗宇4110 kv400电机的线圈线径是多少?

楼主(2014-07-09):
麻烦问一下,朗宇4110 kv400电机的线圈线径是多少?谢谢了

楼主:
定子线圈烧了,想重新绕

网友:
拆下的线丢了?捡回来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关键是没啥量

网友A:
一根儿的线径是不好量。你把拆下来的漆包线并排紧密平绕在一把尺子或铅笔上,绕上100圈。用尺子量一下总宽度,再除100就得出你的线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儿的线径是不好量。你把拆下来的漆包线并排紧密平绕在一把尺子或铅笔上,绕上100圈。用尺子量一下总 ...

高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