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 线断了,要怎么修?

楼主(2014-07-09):
直接焊回去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自己焊接, 建议您发回更换此线

网友:
是什么让楼主如此滴不自信?!可怜的娃。。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有了明显的-“炸机后创伤应激障碍”表现。。。要淡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焊接, 建议您发回更换此线

我是在马来西亚代理商买的,这边的代理也能换?

网友B:
你自己会焊吗,手工过关吗? 焊接每问题就自己打开盖子,去掉焊点上的封胶,然后按颜色把线焊上就行了,我的就是这么弄的,很容易

网友:
买一根接口线自己焊一下然后打热封胶

网友:
中间断掉的地方接起来

网友C:
哥们,你这线后来咋处理的?我和你一样的症状,直接从断点焊起来了,你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线后来咋处理的?我和你一样的症状,直接从断点焊起来了,你咋弄的?

我从断点焊起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断点焊起来了啊

有没有后遗症啥的?

网友:
发过来,免费帮焊接!20年烙铁使用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会焊吗,手工过关吗? 焊接每问题就自己打开盖子,去掉焊点上的封胶,然后按颜色把线焊上就行了,我的就是 ...

哥们,这个GPS用什么样的螺丝刀,多大的?

网友B(2014-08-12):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个GPS用什么样的螺丝刀,多大的?

螺丝刀用多大的一看就知道了啊,很简单的啊,这也要问啊

你先把断线的地方整条线剪断,然后剥线皮,GPS里面线路板上焊点处有胶需要清理掉,然后按线的颜色一一对应的焊接好就行了,

你要是焊接功力够的话,这根本就不是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用多大的一看就知道了啊,很简单的啊,这也要问啊,

你先把断线的地方整条线剪断,然后 ...

我上面的天线碎了  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面的天线碎了  何解?

那个天线碎了也没问题啊,某宝上能买到,买来换上即可。

网友:
这个直接焊接就可以,焊接完有热缩膜裹上

网友:
这都搞不定,还di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