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白银路附近飞场

楼主(2014-07-09):
来自嘉定区的一个飞场。

最后 炸机了

网友:
上面加了烟花吗 还是电调挂了

网友A:
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

网友:
好看,飞场很安全

网友:
报警后炸,飞到电没了?

网友:
什么飞控什么飞控什么飞控

网友:
呵呵,这个地方以前去飞过

网友:
估计损失不大 应该不是四轴吧?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还没修,目前,就GPS碳杆断了1CM 。 蜗杆舵机底座2块。浆一片弯了。云台掉了4颗塑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求配置

机架:DJI 原装 550机架
电机: 朗宇 2216 KV800
电调:好赢30A
  浆:ATG 1047
飞控: NAZA-M
云台: 蜻蜓3轴
相机: 黑狗3
收放脚架: DIY
图传: 伯通 1.5W 电池:DIY 5600毫安4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DJI 原装 550机架
电机: 朗宇 2216 KV800
电调:好赢30A

博通1.2G 1.5w??没有干扰?

网友B:
最后为什么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1.2G 1.5w??没有干扰?

图传装下面,天线往下。GPS 装上面

如果 图传天线往上的话,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为什么炸了?

电不够了

网友C:
啥时候再活动啊。。我也是嘉定的 找不到组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再活动啊。。我也是嘉定的 找不到组织啊

嘉定的 找我们嘉定的组织啊  白银路我们经常去的。 先加我们的群 疁城飞翔  104734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