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首飞成功(朗宇X2216)!好飞得要命!添加起降练习视频

楼主(2014-07-09):
该机装好都块半年了,该带她破处去了,昨天终于试飞了,超级好飞,重心就是说明书的重心。几乎微调都不用调。

更新添加起降练习视频:

朗宇X2216 1250 皓业1047大孔桨
天行者40A电调
格式3S 1300mah

网友A:
起飞距离好短,,厉害!

网友:
挺漂亮的样子。。

网友:
动力强劲技术一流场地理想

网友:
动力十足

网友:
你们能看出呀,可我还是个新手呀

网友:
呵呵 入门JJ 确实好飞

网友:
看飞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千禧年上2200电池一样可以爽飞

网友B:
桨太大了,1047这样的慢速桨应该配kV900左右的电机。过载如此严重,1300mAH电池很容易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了,1047这样的慢速桨应该配kV900左右的电机。过载如此严重,1300mAH电池很容易就报废了。

30A的电流,电池应该扛得住吧。

网友:
可以参加短距离起降大赛!

网友:
飞机漂亮,飞的漂亮

网友:
我配的是2808 1100KV才用9060,看来我保守了

网友:
很好看  这什么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A的电流,电池应该扛得住吧。

即便扛得住,桨也没有效率了。这么大的慢速桨转速就不该超过6000。

网友C:
手头只有2200电池,不知道能否装进去

网友:
好机,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扛得住,桨也没有效率了。这么大的慢速桨转速就不该超过6000。

为什没有效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只有2200电池,不知道能否装进去

可以,电池仓的空间超级大,3s 5000的估计都放得下。

网友:
还3s啊?
我都4s 2200  2814电机

4s比s爽多了

网友:
飞机漂亮,飞行平稳,顶!

网友:
飞的好啊啊啊

网友:
飞猫家的东东好像都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飞机太好飞了我有2台了 就是炸鸡的马达座要回安装不能就废了,你这个应该是老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距离好短,,厉害!

动力足,电池小(qing)

网友:
这距离5iMX 我爱模型根本不需要跑道,降落不知道如何

网友:
速度应该很快把!

网友D:
你好 我也买了这款飞机 之前没有什么飞行经验 我想问下  飞行的时候 是不是把水平尾翼向上打 然后加足油门 升到高空在修正 方向 ?
大神回答我啊!圆我一个上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买了这款飞机 之前没有什么飞行经验 我想问下  飞行的时候 是不是把水平尾翼向上打 然后加足油门  ...

劝你先不慌飞,飞之前练下模拟器。

飞机在天上飞  是不需要方向舵都行的。方向舵地面调正就可以不要去管它。

一般最主要的微调是:升降、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劝你先不慌飞,飞之前练下模拟器。

飞机在天上飞  是不需要方向舵都行的。方向舵地面调正就可以不要去 ...

谢谢你  深夜的回复 我今天已经可以把飞机头飞抬起来了 我是加速然后水平尾翼向上打 飞机起飞 可能我当时碰到了副翼 导致了向左侧翻坠地 正在改进中  不知道你起飞时的步骤 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了,1047这样的慢速桨应该配kV900左右的电机。过载如此严重,1300mAH电池很容易就报废了。

我的1.2m塞斯纳用朗宇X2212 1250kv电机,都用1047大孔桨,飞下来电池也没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30A的电流,电池应该扛得住吧。

我有2台这个飞机太好飞了起降都不要多大的场地 怎么你的配置度这么小呀 我的  电机2217  1100左右的 桨慢速 9×4.5  块就9×6的 电调40A 电池2200 3S  或者26003S 我是用2个1300电池并联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