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apm的一些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7-09):
1,apm关于家的定义。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给油起飞的点,但实际用下来是第一次到一个新地方搜到卫星定位的点。并且以后不管在附近什么地方上电都是最开始的这个点,不会改变。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2,地面站航点和失控保护的问题。设置了失控保护,我在走航点的时候关闭遥控器,飞机马上返航,不管还在进行的任务。这样的话我以后的任务超出遥控器范围要怎么办?该怎么设置?
3,我还有一个px4,它的数传接口是6针的,而apm的数传是5针的,我看到有人可以接上去使用,请问谁知道该怎么连接么?

网友A:
你这个是pix吧,不是px4.....话说你数传的距离比你遥控的距离还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pix吧,不是px4.....话说你数传的距离比你遥控的距离还要远?

呵呵,刚入手弄不清楚。自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要飞很远,装的固定翼,走大航线,距离是肯定要超1公里的。失控保护和任务冲突呀!

网友A:
控的优先级肯定要比数传的优先级高..也没准高级设置里有..仔细看看wiki吧..而且你可以把失控保护取消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优先级肯定要比数传的优先级高..也没准高级设置里有..仔细看看wiki吧..而且你可以把失控保护取消掉嘛

不过话说这个433兆的数传距离是多远?

网友B:
但是关了那个功能飞丢了损失大啊!!

网友C:
飞控第一次搜到星的位置就是家,失控设置和返航没任何关系,看你怎么设置!GPS通用的

网友D:
home点是以初始搜星位置为家的,失控可以自己设置,不管是时空返航还是继续执行任务,apm很强大,自己去看wilki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第一次搜到星的位置就是家,失控设置和返航没任何关系,看你怎么设置!GPS通用的

我用地面站拖拽家的位置后怎么也不生效呢?还有失控那个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关了那个功能飞丢了损失大啊!!

地面站距离如果足够的话可以用地面站命令返航,不过感觉有点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刚入手弄不清楚。自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要飞很远,装的固定翼,走大航线,距离是肯定要超1公里的 ...

不冲突,失控保护的时候不止一个“回家”选项,还有其他选项的,比如继续执行任务,降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冲突,失控保护的时候不止一个“回家”选项,还有其他选项的,比如继续执行任务,降落等。

在哪啊。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F:
我怎么 觉得  家  是 解锁后起飞点的坐标呢?   改天我再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 觉得  家  是 解锁后起飞点的坐标呢?   改天我再试试....

楼主似乎在玩固定翼。

固定翼第一次搜星就是家。

多轴解锁就是家。

网友:
设置航点之后在最后一个航点执行返航命令就可以了,要是超出遥控距离还想飞航点,那就在失控保护里选择继续执行任务

网友H:
家是第一次到一个新地方搜到卫星定位的点。要远要么加功放要换切糕433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家是第一次到一个新地方搜到卫星定位的点。要远要么加功放要换切糕433

可以用数传的,要是超视距飞航线反而是地面站比图像重要,数传特别关键,可以用跟踪天线的,APM地面站支持定向天线自动跟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数传的,要是超视距飞航线反而是地面站比图像重要,数传特别关键,可以用跟踪天线的,APM地面站支 ...

但是控的优先级大于数传  如果控的失控设置为返航的话  数传比控远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哪啊。我怎么没找到呢?

失控保护设置页面不就是能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保护设置页面不就是能选吗

知道了,谢谢。原来用的天8,失控保护都是所用通道一起的,现在换用futaba,单独设低油门为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似乎在玩固定翼。

固定翼第一次搜星就是家。

恩恩,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me点是以初始搜星位置为家的,失控可以自己设置,不管是时空返航还是继续执行任务,apm很强大,自己去看w ...

知道了,谢谢。原来用的天8,失控保护都是所用通道一起的,现在换用futaba,单独设低油门为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关了那个功能飞丢了损失大啊!!

可以用控的失控保护,现在换用futaba,单独设低油门为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似乎在玩固定翼。

固定翼第一次搜星就是家。

谢谢,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距离如果足够的话可以用地面站命令返航,不过感觉有点玄。。。。

这个关键是地面站是有延迟的,有的数传延迟还很大!!而要是遥控器延迟就没那么大,所以让人很玄的!!毕竟一大堆米物在天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