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问题。

楼主(2014-07-09):
我的6050在飞的时候开熄火降落,尾巴会打转是怎么回事,开3d也会猛转几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要,新换了锁尾也会。

网友:
这个又没有单向轴承能熄火降落?

网友:
这类小机做不了熄火的,大桨没有足够的动能,机械设计也没有单向轴承。。。

网友A:
我估计是6050的陀螺灵敏度不行,跟不上大浆的突然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6050的陀螺灵敏度不行,跟不上大浆的突然变化

切熄火尾桨直接就停了,还变化个啥。。。

网友:
小鸡熄火可以做到,但只有不到一秒的漂浮感,没有观赏性
将控的熄火油门曲线设置在启动临界点上,熄火感度不变,螺距曲线设置的陡一些,ok
建议熄火高度不超过一米,小鸡大桨没有多余的惯性,所以找块草地最佳
玩玩就好,不用太认真

网友:
一半落,一半摔。

网友:
熄火后尾电机直接就停转了,可以做熄火自旋降落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熄火尾桨直接就停了,还变化个啥。。。

小鸡突然变化油门的时候,尾巴摆动应该和陀螺有关吧
不过大机熄火的话,尾桨肯定也会很快停转了,大机是怎么保持平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鸡突然变化油门的时候,尾巴摆动应该和陀螺有关吧
不过大机熄火的话,尾桨肯定也会很快停转了,大机是 ...

小机的陀螺芯片基本都InvenSense的MPU-3050(三轴)、MPU-6050(六轴)这两款,区别是MCU的无副翼算法和陀螺本身无关。
大机有熄火降落必须的主轴单向轴承,使旋翼头可以脱离电机的牵制保持高速旋转,大桨和尾桨是通过传动轴或同步皮带联动的不会停。大机熄火后大桨还有足够的动能,加上用适当的负螺距操作利用飞机下降的势能转化成飞机接地时大桨维持升力必要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机的陀螺芯片基本都InvenSense的MPU-3050(三轴)、MPU-6050(六轴)这两款,区别是MCU的无副翼算法和 ...

电机脱离的话,反作用力就很小了。 谢谢指教,受益匪浅

网友:
你要玩熄火降落起码也要130X或者02S这样轴传的,熄火后尾桨还能转,另外还需要配单向轴承,否者熄火后因为电机的阻力大桨坚持不了几圈的。
一般的小鸡 尾电机是单独的,你熄火了,尾电机不工作了,肯定自旋,如果不自旋那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