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6S电池报警

楼主(2014-07-09):
PL8用的海天并充板,为什么充2S都正常,充6S的时候就报警不能充电,老是显示Bad Call Count    Node Wiring XH   Push to Reset   那位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平衡端口接触不良了,第三节以后的某一节,要不自己整一整,要不发回到新加坡吧?

楼主:
不会吧,这还是新充电器没怎么用呢

楼主:
刚查到并充板,同一组的第3.4.5.根线是导通的。已经把充电板发回去检查了

网友A:
我的并充板也有这个问题,平常用最下面2个XT60插头,昨天无意间插在第三个XT60口上冒火直接黑了,幸亏拔的快,看来还是要买正品的啊。

网友:
并充板也要找口碑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并充板也有这个问题,平常用最下面2个XT60插头,昨天无意间插在第三个XT60口上冒火直接黑了,幸亏拔的 ...

推荐个好点的并充板吧

网友:
我觉得彩虹那个85的不错,我是买配件顺便带了一个,后悔了

网友:
海天的板子不错了

网友:
板子拆开来检查一下

网友(2014-11-06):
论坛帖子有:PL6\PL8 充电器 用并充板充电,报错的解决方法